八轴装配完工测试结果很满意

楼主(2013-11-12):
新装八轴测试满意结果空机飞行33分钟。上图片 粗糙希望各位模友勿喷!上图!

需要配置的举手50楼公布配置

网友:
需要配置公布

网友:
轴越多越像蜘蛛

网友:
好像是NAZA V2的飞控啊

网友A:
新手的作品!第一:总插头居然用T插!第二:接收机放在这个位置!天线也不分开90度!第3:电机下面进管子的线不包起来 磨磨磨你就知道后果了,整体说细节方面考虑不周全,安全问题严重,尤其第一~其他就不多说了~多学习学习

网友:
1、桨太小
2、动力电池用T插?楼主你在开玩笑吧?

网友:
楼主期待你挂两个10000的电池上去再试试续航,看看有多久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 但是还是觉得NB的样子  支持一个

网友:
顶一个 看配置 不过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的作品!第一:总插头居然用T插!第二:接收机放在这个位置!天线也不分开90度!第3:电机下面进管子的 ...

感谢教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的作品!第一:总插头居然用T插!第二:接收机放在这个位置!天线也不分开90度!第3:电机下面进管子的 ...

感谢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这个是一米的机架 电机固定和走线都是暂时测试用的,将来会把轴距变小点

网友:
樓主 機架自製的還是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走在管子里了吗?

是的在管子里面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的作品!第一:总插头居然用T插!第二:接收机放在这个位置!天线也不分开90度!第3:电机下面进管子的 ...

我是用热熔胶把碳管的边给涂了一层,应该也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