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中继器是定向天线吧。

楼主(2013-11-12):
刚才测试了下,
遥控器
和精灵隔了一堵墙作为衰减器,如果把中继器背对着精灵2,手机马上显示断开连接,转过身子正对精灵,信号即刻恢复,这就提醒大家中继器天线为定向天线,使用时务必对准飞机方向,不然会断开连接。

网友A:
我觉得是的,英文版的介绍视频中有说到这个问题

网友B:
这是一个作为类似路由器上增益天线的作用,来扩大信号收首发范围的

网友C:
感觉也不错,定向毕竟远点

网友D:
介绍片儿里面不是说了的吗......

网友E:
这是一定的。

网友F:
那不是想围着房子转一圈还不行!

网友G:
必须是,否则要中继干嘛。手机就有现成的WiFi不直接用,距离不到一米,上个中继。。。单纯的功放吗。

网友H:
平板天線~角度較小、訊號較為穩定

网友I(2014-12-02):
中继器应该可以不动原来天线的情况下直接加一个全向天线的吧?

网友J:
上个2.4的3叶草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