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小喷喷6024

楼主(2013-11-12):
X宝上买的新奇达6024下水后实在不能忍受舵机抖动厉害方向控制延时390电机动力太弱打算改无刷改造中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没有合适的联轴390电机的直径是2.3MM传动桨的也是2.3MM无刷电机的直径是3.17没有2.33.17尺寸的联轴器后来找到一个很好用的联轴器替代品就是用橡胶管内径2MM外经6MM橡胶管比较粗连上无刷电机后力量传递比较合适
第一次改造,用我以前固定翼飞机的全部材料,动力电机一看就知道,电调也是,橡胶管做联轴器,没有水冷,容易发热,舵机就用固定翼的9克舵机。改造过程如下
船底要补漏,否则进水厉害。
固定翼上拆下来的外转子无刷电机
顶视图
侧视图
后视图
第一次改造后的跑船视频见下面。

file://localhost/Users/zhouyong/Library/Caches/TemporaryItems/msoclip/0/clip_image010.png第二次改造,换大电机,水冷套,35A水冷电调,联轴器从淘宝上选的,一头的内径要2.3另一头能适合新买电机的轴。最后从X宝淘了无刷2445kv3800360w的功率电调选了50A的水冷。

动力套装
联轴器,买回来外径太大,还进行打磨才装入了。
钻孔取水冷
安装后效果
舵机不变,力度够用。
经过以上改造后,船的动力提升了不少,但还是不尽人意。后来调了电调才算提速了很多。
最终得到了这个速度效果
?x
最后说明一点,经过以上改造后我的1000mah的25c电池最多只能全动力下跑30秒。原因是电调最大可以执行35A放电,而我的电池最多只能支持25A的放电电流,导致电池基本就是以25C在放电,因此持续时间不长,后来又买了5000mah30C的2s和3s电池安上,效果都不错,只是3s稍微快点点,不明显。

网友:
不错,搞只玩玩

网友:
什么动力?也改一个,谢谢啦

网友:
没看明白 有内部图片吗?

网友:
好像是玩具改的  类似涵道的喷水结构吧  作为救援船不错 说错勿怪

网友:
内部图片

楼主:
120左右买的玩具船,然后300左右买的电调和电机改造,带水冷套。

网友:
请楼主发个改装教程。呵呵学习下也改改

网友:
顶 这速度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转弯幅度怎么这么大呢?这个塑料喷就15度差不多啊

楼主:
转弯大就是喷水泵的一大特色。而且可以高速转弯不会翻。

楼主:
设置电调之前的速度视频如下,设置之后的速度见一楼教程最后一个视频。

【电调的设置】借用别人的专业资料
功能:
刹车力度可选
支持倒车功能(无倒车/25%功率倒车/50%功率倒车可选)
支持半坡启动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
    自动学习油门行程
    错误信号关闭动力
    接收机无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
    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使用注意事项:
1,   本设备为电池为能源设计的,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电源,如果使用其他电源有可能损坏本设备或者电源。
2,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不能使用在载人系统上面,以防止意外
3,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保持强制风冷条件
4,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在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用尽量短的连接线,并且保证有足够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影响使用。
5,   本设备不允许同时驱动2个或以上电机,以免发生误动作。

使用方法:
   首次使用: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
发射机按正车位置拉杆,接通电调电源,如果马达发出BEEP,BEEP,连续急速声音表示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请把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
   如果油门方向正确,那就会有音乐提示声音
   此时可以把油门松开,等待BEEP BEEP 2次声音,确认油门行程中位。
   测试马达转向时把船提起,向正油门方向拉动油门观察螺旋桨转向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可以通过更换任意2根马达线调整。

调节方法:
1,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
2,     把发射机油门按正车方向推到最大
3,     连接电调主电源
4,     等待提示声音
上电提示声音:∮ ∮

系统将进入主选单:
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如果要选择里面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机油门移动到倒车位置。当马达发出等待新的提示声音。
∮•第1主选单,电池类型和锂电电池个数
   •- 代表NIMH/NICD电池,本电调能自动检测电池数量,但要保证每次开启时候电池是充足电力的。然后在每个电池电压下降到0.9V的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当电池电压再下降到0.85V以下时候完全切掉动力。这个菜单所有声音重复3次。
如果说需要这个选项,请在这3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声音
注意: 更改设置声音为2声高频声音。
同时系统重新进入主选单
      -- 使用锂聚合物电池每节电压下降到3.0V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在2.9V时候将
                                    切断动力输出,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7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6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5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4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3节锂电选项
      ------- 这个声音表示这里是2节锂电选项
∮•• 第2选单 加速度选项 用来调节油门跟随速度
••- 缓加速
••-- 中加速
••--- 高加速

∮••• 这是第3项目选单,倒车选项。
•••- 无倒车
•••-- 有倒车,25%功率
•••---有倒车,50%功率
∮•••• 这是第4项目选单,提前角选项。
••••-1度 适合2-4极电机使用
••••-- 3度 适合2-4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7度 适合6-8极电机使用
••••----15度 适合6-8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22度 适合10-14极电机使用
* 注意8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级的提前角,这时候输出增加同时效率会有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 第5项目选单(50A100A以上版本)
•••••- 8K PWM
•••••-- 16K PWM
•••••---32K PWM

如果不改变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子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单。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发射机油门回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数据,等待1秒时间,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出厂基本设置:
1,  倒车:25%功率
2,  加速度:轻
3,  电池:NIMH
4,  提前角为最小
5,  PWM 8K

重新设置后的电调为:
1、倒车:无。
2、加速度:快
3、电池:3s
后面的未改。

网友:
视频里的船速度和转向都很棒 啊

网友:
玩具类的船了.

楼主:
纯娱乐性质的船,虽是玩具船改造,但可以说是成人玩具了。

网友:
玩具船改了动力基本不叫玩具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