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rofly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13):
今天装了个Aerofly安装好以后启动软件点fly提示如图:请知道的朋友看看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图片在此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在此

坛里没有朋友能帮忙看一看吗

网友:
網上搜尋 可能是應用程式遺失 修正即可
嘗試下 這個程式修復所有的dll 下載下來直接執行就可以了
Http://game764202.googlepages.com/error.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