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隐患-----用飞越六轴、八轴的朋友看看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3-11-13):
今晚准备把八轴的电机更换升级,拆下动力后准备换在六轴上继续服役,正准备安装时不经意看到了包香蕉头的热缩管上两个烧糊斑点,然后。。。。。。。。。我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还好今晚换动力,不然后果很严重。。。各位用飞越机架的朋友,注意检查一下各管口进出线,包厚点。  机架管口边很锋利!!!!之前没太在意这个问题呢,这回我老实了,不偷懒了。

************************************************************************************************

昨晚发完贴,立马购买了一堆各种管,选透明的主要是想着随时可检查焊接位置是否有松动,以防万一!  也听取了看官的建议弄了蛇皮网回来,明天到货再继续装机。

楼主:
继续换动力,准备把线全换了。   重新包结实一下。

网友:
真是很好的分享,确实要注意了

网友:
晕,过线的碳板边缘都是要贴一层透明胶来保护硅胶线的呀!

网友:
飞越躺着中枪

网友:
我一般套了热缩管后,上面还要包一层最胶带

网友A:
lz 装机不够仔细呀 那个口 有一个塑料圈的 塞洞口就是防刮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装机不够仔细呀 那个口 有一个塑料圈的 塞洞口就是防刮破的

电机座下那个口一样的很锋利,没见塑料圈的。

网友:
长经验了

网友B:
多轴的连线完全可以用焊接的吧,包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的连线完全可以用焊接的吧,包厚点

恩了,正着手焊线呢。

网友:
我不喜欢用香蕉头连接,我是直接焊接的,香蕉头时间久了,会有氧化,电阻有了后,会发热,而且很不安全

网友:
+极电源线,套2层热缩套管嘛 -极不怕的

电机座出口,套点蛇纹管就可以了~~~

网友:
碳板边修下~完了用502封下边。一来美观二来不割手最好的就是包下橡胶条。。

网友:
一般过管的部位我都是采用螺旋缠绕管保护的,因为除了不导电的玻纤管,铝管或是碳纤管都存在一定的危险。

网友:
好久没见用香蕉头的了
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
基本都集中在香蕉头,这是个重点防护的。

网友:
用香蕉头不是问题,要选质量好的,焊接水平是关键,最后做好绝缘,绝对方便好用!
有些人根本不会焊,造成香蕉头长时间高温很容易被氧化,虚焊假焊多的很,最后炸了,怪香蕉头唧唧歪歪没完,直接焊的也不见得有多好,还是水平问题。
炸鸡大部分还是个人原因。

网友C:
呵呵,避免一次空难

网友D:
我也烧了个4合一,轻微炸鸡后接头松动通过碳板短路

网友E:
早知道了

网友F:
我从不香蕉头 直接焊死

网友G:
首先,得先有个六轴

网友H:
疑是电机线捆绑太急,长期相互摩擦脱皮,开始偶有碰线短路造成黑点,非常危险啊。

网友I:
赞一个. 楼猪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J:
虽然我看不懂 但是还是觉得NB的样子 支持一个

网友K:
细节问题 不注意 上天掉下来 就是几万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继续换动力,准备把线全换了。 重新包结实一下。
细节决定安全,楼主提醒的极是,给你顶上了!

网友M:
学习了,看过别的帖子,电线保护套很重要,有些东西是不能省的。

网友N:
我不用香蕉头也不在中间焊接,一线到底。

网友O:
安全第一

网友P:
飞越躺枪
。
组装之前的必做功课包括但不限于:
*) 所有碳纤维边缘倒角,圆滑处理。尤其是与线束可能接触的地方。
*) 所有线束有可能接触的地方,线上套热缩管保护。
。。。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疑是电机线捆绑太急,长期相互摩擦脱皮,开始偶有碰线短路造成黑点,非常危险啊。

烧得最糊的那个香蕉头是拉到管子里的,并没有捆绑,应该是机臂震动摩擦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看过别的帖子,电线保护套很重要,有些东西是不能省的。

热缩管厚度的选择也得注意,感觉之前我用的有点薄了,易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管厚度的选择也得注意,感觉之前我用的有点薄了,易磨损!!

学习了,新机架特别注意这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烧得最糊的那个香蕉头是拉到管子里的,并没有捆绑,应该是机臂震动摩擦导致。

看了你的情况,昨天我也看自己的450,发现有一组也有被磨脱皮了,幸好450是塑料架不是铝管,还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你的情况,昨天我也看自己的450,发现有一组也有被磨脱皮了,幸好450是塑料架不是铝管,还安全。

玩多轴还是得多注意细节。   我不能象以前那样偷懒了,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