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VGC立陶宛三轴无刷云台控制器测试 视频!!

楼主(2013-11-13):
本帖为了给那些入了EVVGC板子摸不着头脑的朋友打打气
测试感觉还不错  建议3S供电 由于1.2的板子 有点小小问题不过没关系 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可以对1.2的板子进行小改动就好
以下是1.2板子的接线图

以下是相对应的修改 加贴片电阻 1-3.3K就行

我们有对板子进行修改 直接测试了 感觉不错

以下是测试视频

网友:
是不是开源的?

网友:
那有卖的??

网友:
期待上级视频

网友:
真不错..正版的板子有点小贵..LZ改下图纸直接出成品吧

网友(2014-02-11):
电阻是所有三极管后面都加还是

网友:
EVVGC看来不错啊

网友(2014-07-04):
你好我也买的这个板子现在电机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教QQ1277858223

网友A:
我也刚刚买了一个evvgc 1.2的控制板,可是遇到不少问题。想要烧固件,通过usart1口连接,结果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显示 连接不上。no response from the target,the boot loader can not be started。而且调参的时候p值调到0.02,此时电机有一个自旋,虽然转动陀螺仪,电机能跟动,但是陀螺仪静止时电机有一个低速的自转无法消除。求教!!!

网友B(2014-09-11):
求lz多多嗮技术参数和调整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