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或者塞斯纳是否可以不要升降舵紧仅仅靠油门控制升降?

楼主(2013-11-13):
既然有了上升的攻角,那么在动力充足的情况下是否完全可以靠油门来控制升降呢?

网友:
那你买玩具吧,别买航模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试,坐等报告

网友:
不要方向舵还行,不要升降舵不行的。

网友:
不行!上攻角拉不起来飞机,能拉起来的就不能飞了
方向舵可以省掉,转弯副翼加升降

网友:
什么也不要,就拿个控对着天空遐想,天边的小鸟就是飞机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会非常非常难飞,降落也是迫降。。。。有二战受损的战斗机这么飞过。。1945年4月7号有批德国神风敢死队用bf109俯冲,螺旋桨撞击美国轰炸机大队的副翼和尾翼,有架轰炸机的尾巴升降舵面和垂尾转向舵面撞飞,挣扎飞了很久,不过后来还是机组跳伞飞机坠毁了,

有一次我的飞机尾巴升降舵面的拉杆脱离,飞机转弯就栽了。。几乎是垂直角度。。

网友A:
这种2通道的就是没有升降舵的,照样能飞。

网友:
有的是这样的飞机,两通道的玩具飞机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控制原理。

网友:
不要升降怎么行啊?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应该去买遥控玩具

网友:
空间足够大的情况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电机不要下拉,重心靠后一点。。。可以实现,降落会非常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2通道的就是没有升降舵的,照样能飞。

这种飞机的升降舵和垂尾是物理上混控.

网友:
用直升机模式把 ~  升降舵用螺距通道控制 可以的

网友(2014-04-16):
不可以的....油门大了 速度无法控制...

网友(2014-06-16):
可以不用平尾,,用矢量就行了

网友B:
遥控飞机的飞行实际就是对飞机飞行姿态的控制,降舵、副翼、垂直尾舵都是用来完成飞行姿态操控的,姿态控制到位才能飞好。不要行不行?当然可以,直接飞就行,不控制姿态也叫飞,但问题是那样的飞行是你需要到吗?如果是,直接做个橡筋动力飞机飞就好了,不需要遥控飞机了。

网友C:
楼主有才,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