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F450 naza lite 黄灯闪

楼主(2013-11-13):
第一次接触四轴 装了架F450 外面飞一切正常 回家想在室内试试,结果上电就闪黄灯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老王。。。你遥控器没开。。。。
开了的话,接收机松了,按下

网友:
失控保护了,看看飞行控制模式开关在哪个位置。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說明書不是有寫!熟讀閃燈是代表示什麼狀況再飛吧!不了解很容易會有問題的!
況且您還帶有 gps 沒記錄好反航點!也容易出事!

网友:
楼主你好,建议先将说明书都看一下在来使用产品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只看到LZ给JJ上电,没看到LZ开遥控器,快闪黄灯,应该是失控了,要么你没开遥控器,要么你打在了失控保护档。

网友:
失控保护了,没开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