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动力配置

楼主(2013-11-13):
新进了一个冲浪者X8,打算用来FPV,求在加高电机座情况下比较合适的动力配置!看到好多都是2212 1400KV电机  7*5桨。不知道是这里配置效率比较高还是这个型号的马达比较多。

网友:
加高电机座8090也没什么改变

网友A:
7寸差不多了,比划过8寸,觉得比例不协调,就没用。

网友:
7寸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寸差不多了,比划过8寸,觉得比例不协调,就没用。

看过你的帖子,都冲浪者7号了!用那个型号和KV的电机配合7*5合适?

网友B:
这个提升不大呀,我用的肥猫的加高座 2216 KV1250 配906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提升不大呀,我用的肥猫的加高座 2216 KV1250 配9060桨

续航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帖子,都冲浪者7号了!用那个型号和KV的电机配合7*5合适?

6号呵呵!2212KV1400 配APC7050。
7050桨3S2200x2现在这个季节飞50分钟,充电时3.7V。如果50油门顺风地速到70的话就不要飞远了,否则逆风很慢很慢的。

网友:
新人帮顶,等凤凰退休也搞个冲浪玩玩

网友C:
我看模友飞这个飞机,基本都是加高了电机座的,然后用8寸桨 KV140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号呵呵!2212KV1400 配APC7050。
7050桨3S2200x2现在这个季节飞50分钟,充电时3.7V。如果50油门顺风地速 ...

谢谢回复,那就2212 1400KV  7*5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模友飞这个飞机,基本都是加高了电机座的,然后用8寸桨 KV1400电机

加高电机座是肯定的,不过1400KV这个值2212理论是可以8060,但长时间续航不知道会怎么样。2216又没有1400KV,1250的话又配不上,所以还是7*5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航如何?

刚装呢,还没计算过,下次算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