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样接线是否正确啊?

楼主(2013-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三根电机线任意接,不用看颜色,如果电机转向不是你要的,对调任意两根即可反转。

网友:
不一定。通电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根电机线任意接,不用看颜色,如果电机转向不是你要的,对调任意两根即可反转。

正解~~~~

网友:
这个随便接    需要换旋转方向就 随意两根对调就好了

网友:
关键注意绝缘,还有方便插拔,免得调机的时候不安全。

网友:
电调中间的线和电机中间的线是固定的  装上之后转的方向不对在调换电机和电调两边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颜色的2根线对调呢?谢谢大虾帮助~

随意,随便挑两根进行对调。你就会发现,电机的旋转方向就变了

网友:
BLDC......这个玩意儿得好好看看。。。。还没看过

网友:
楼上都说得对,反转了调换两根线就行,把正转时的线头颜色弄成一样的,以后就不会错了。

网友:
馬達線如果是漆包線直出的硬線 確定轉向後 把金插拿掉 直焊
不然用久了 硬線會因為震動而斷掉
我就因為這樣炸了兩次

网友:
我是经过的

网友:
注意检查方向时,取掉浆,容易误伤!

网友:
2楼说的正确

网友C:
二楼正解,不过建议你,直接焊上,不要用插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楼正解,不过建议你,直接焊上,不要用插头
太短了,真的焊不上啊,没办法,用了香蕉头,装好后想办法好好减震,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