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通道校准问题

楼主(2013-11-13):
小弟新手玩固定翼的  最近练凤凰模拟器    也不知道误调了什么 现在拉动左右副翼不对称  也就是遥控器上的2,6 通道的舵量一边大  一边小  现在在模拟器里飞 往左飞反应可快了  往右飞非常迟钝  重新配置遥控器也不好使   重新校准也不好使  遥控器换模型也不好使  遥控器复位也不好使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魔头能帮解决下  我的遥控器是 华科尔的DEVO7

这是副翼打到最左边 2通道满格  6通道差一格  正常是不应该差的

这是副翼打到最右边  2通道和6通道都应该没有  但是2通道 还多出一格

这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魔头 能帮帮我

网友:
小弟的模拟器是中文版的呀

网友:
不会,不过可以建议你可以试试RealFlight,感觉挺好的,画面也不错,而且很容易调,飞行手感和真飞机非常相似!

网友:
感觉是控上设置的问题,先把混控关掉,再重新较准!还有可能是控上的模拟类型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