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高速的SR-72只能用激光打下来?可笑愚蠢的结论!

楼主(2013-11-13):
高空高速的SR-72只能用激光打下来?可笑愚蠢的结论!

最近又看到某专家放言,说美国的新型超高速SR-71能让美国维持相对于其它国家二十年的军事技术优势,只能用激光打下来!不知道这种看法是不是会影响国家的决策者?如果会影响到,那将是中国的悲哀啊!下面就是这位专家的言论,非常有必要进行阻击,要不然必将铸成大错!--------------------------------------------------------------------
“目前,防空系统比较先进的国家,对卫星、弹道导 弹,以及2倍音速以下的飞机,都有办法打下来,可是,对于拥有机动能力的高超音速空气动力飞行器,却无计可施。这恰恰是“引诱”美国空军研制SR-72的关键所在,能让美军获得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维持对其他国家20年的军事技术优势。
很多军迷都比较疑惑:为什么现代防空导 弹连10马赫的弹道导 弹和速度更快的卫星都能打下来,为什么就拿这架6马赫速度的飞机没辙呢?因为弹道导 弹和卫星,都是沿着固定的弹道或轨道飞行的,防御方可以预测,可以精确计算出防空导 弹与其的交汇点,使两者相撞。但是,SR-72是飞机,其改变飞行状态的自由度,比弹道导 弹和卫星要高出一个数量级。你想迎面拦截、进行前置攻击,它可以随时做机动,稍微爬升、下降,或向左右略做几个转向,由于其速度快,防空导 弹会反应不及,相互错过,导致脱靶。
“而想进行尾追攻击的话,你现在的导 弹速度都没它快,你怎么追?”尾追拦截它的关键,在于做出比它飞得更快更高的拦截器,速度至少有10马赫才行。
“还有一点,SR-72拥有雷达隐身能力,远距离不容易用雷达发现它。即使因为速度快,使机身表面因空气剧烈摩擦产生高温,而成为一个红外信号极其明显的热源,但以现有的技术,要想有效跟踪它,还是得靠雷达,红外探测器只有在近距离才能有效跟踪和锁定。”
不过,现在对付不了,不代表在SR-72预期服役的2030年,它还是无敌的,高能激光武器,尤其是装载在大飞机上面的激光炮,可以有效击落它。
-------------------------------------------------------------
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某些专家在知识上还是有误区的,有形而上学的习惯,高速飞行器仅仅因为能改变飞行轨迹就能让万里之外截击来袭导 弹的技术陷入无用的地步,这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能够万里之处击中来袭导 弹,想击中变轨的目标其实更是小菜一碟!高速飞行的SR-71再灵活,其飞行轨迹也只能是半径达到几十千米甚至更大的滑顺的曲线,而这种曲率变化对于导 弹来说其命中的难度 并不比命 中弹道导 弹难,除非它能飞出直角的飞碟线路来!。说什么要靠激光?没有激光中国就得束束手待毙?说什么想拦截就得制造出飞得更***的导 弹来也是头脑一根筋,这一点也太形而上学了,就是普通的军迷也不一定就会犯这样的错误。而所谓的红外探测器只能是近距离才有效的说法表明在相关知识方面也太欠缺,美国人的反导系统“他妈的”就是要依靠“红外探测器看到他国境内发射上升段的导 弹,红外信号能不能被探测器发现,取决于信号强度及探测器的尺寸,强度大的信号在高空中几千公里也能看到!连这点看家本领都没有,怎么能够奢谈关系到未来战略性的问题?在关系到国家面子上面的事情,还是攸着为好,别轻易作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情来!如果美国的SR-71投入使用,则中国用不了五年就能研制打这条狗的”打狗棍“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能打导 弹的稍改一下,甚至用不了三年!
想谈国家战略,还是来谈谈中国的航母第五大发明吧,看看中国航母采用了航母第五大发明会不会让中国航母一跃成为世界一流战舰才是最合适的话题!

网友:
此帖必火,坐看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将啊,我要冒犯你了。我知道中国跟美国打仗的话小打必输,大打必亡。理由如下:基础工业落后,受发达国家 ...

同意!工业基础太差,所以差距太大了,现代 战 征 已经不是靠人堆的年代了

网友:
搞架多轴飞上去,在他的航线上,目标小,撞上去,比激光都好用,一击致命。用几万块换来一架几十亿的战斗机,很划算!!!!壮大我国航模事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将啊,我要冒犯你了。我知道中国跟美国打仗的话小打必输,大打必亡。理由如下:基础工业落后,受发达国家 ...

这位朋友的这番话离冒犯还有十万八千里啊!打赢打不赢的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位专家没谱,误导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真有呀,我是第一次听说,有空我去查查

你要查多轴没戏!动能弹垂直轴向安装了上百个微型火箭发动机,应该称之为百轴,可东西却不叫百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差不多,那家伙飞得再***,也只能转弯大圈子,黑鸟转一圈是半径56公里,这家伙更重,速度更高,要转一圈 ...

雷啥的 掉一颗下来 砸的都是中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啥的 掉一颗下来 砸的都是中国人

这东东很保险,3000米以上高空才会炸,1000米开伞回收,因此即便掉下来也不会伤着自己人

网友D:
到了SR 71的飞行高度,空气极其稀薄,如果只靠气动舵面,导 弹的机动性远不如黑鸟。

至于打仗,凭我朝的水平, 必不必输不好说,人死得又多又惨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了SR 71的飞行高度,空气极其稀薄,如果只靠气动舵面,导 弹的机动性远不如黑鸟。

至于打仗,凭我 ...

现在的远程防空导 弹已经具备反导功能,已经在设计上考虑到高空稀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远程防空导 弹已经具备反导功能,已经在设计上考虑到高空稀薄,

命中率会很低的,我朝打不起。主要是耗不起,我朝的导 弹关键部件自己是造不出来的。

网友E:
我朝的东西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命中率会很低的,我朝打不起。主要是耗不起,我朝的导 弹关键部件自己是造不出来的。

红旗九就可以打,只是要多枚从多个方向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旗九就可以打,只是要多枚从多个方向打!

HQ9 最大射程200km,最大射高30km, 发射前需要雷达锁定,发射后惯导+中段指令+末段指令,对无主动干扰能力的常规飞行器还凑和
SR72 6MACH也就是113km/min,飞行高度比SR71的26km要高, HQ9系统展开要6分钟,反应时间15秒,最高速度才4.2MACH,中间还要接收地面指令,你觉得HQ9能把SR72打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HQ9 最大射程200km,最大射高30km, 发射前需要雷达锁定,发射后惯导+中段指令+末段指令,对无主动干扰能力 ...

迎头打速度已经不重要,红九的高速主要是用来进入迎头拦截的锥形区域,只要在射高之内,打下SR-72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要变轨,则两发隔着十几公里夹着打,总有一发会进入拦截区域!

网友:
基本不會打....叫美國老還債 15000億美金先講

那有大哥借錢給二佬...........二佬打大哥喎...............除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了SR 71的飞行高度,空气极其稀薄,如果只靠气动舵面,导 弹的机动性远不如黑鸟。

至于打仗,凭我 ...

导 弹的舵面相对面积与飞机相比的要大得多,这一点要是没有意识还能扯机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Q9 最大射程200km,最大射高30km, 发射前需要雷达锁定,发射后惯导+中段指令+末段指令,对无主动干扰能力 ...

一般来说,展开时间不能算反应时间,知道它要来,干嘛要发现了目标再展开?发现目标距离通常在三百公里以上,十五秒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机会发射!接受指令不影响导 弹的爬升吧?迎头拦截还害怕差两马赫?射高也达三万米,这不正好应对三万米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朝的东西没法说。。。。。。。

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研制打黑鸟的红旗三,现在已经发展到红旗十一,你说有没有法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展开时间不能算反应时间,知道它要来,干嘛要发现了目标再展开?发现目标距离通常在三百公里以 ...

迎头拦截被躲开的几率很大,感觉楼主也是个闹热愤青

网友G:
说来说去都是聊聊而已!真正的东西都未必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迎头拦截被躲开的几率很大,感觉楼主也是个闹热愤青

飞行速度高其飞行轨迹也就半径很大,因此被躲开的概率并没增加多少!感觉这位朋友还是没有意识到躲开的轨迹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来说去都是聊聊而已!真正的东西都未必懂!

那你感觉这位专家的言论是否有误区?是不是关于打下来袭目标的方面有些地方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感觉这位专家的言论是否有误区?是不是关于打下来袭目标的方面有些地方不懂?

有茅就有盾!

网友G:
真正掌握机密的专家国家能让他出来瞎白话?可能吗

网友H:
高空高速,防空导 弹的所能打的高速和速度能不能追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正掌握机密的专家国家能让他出来瞎白话?可能吗

关键在于他的话明显暴露出对防空导 弹拦截弹道的特点不懂,要不然能冒出来个研制十马赫导 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在于他的话明显暴露出对防空导 弹拦截弹道的特点不懂,要不然能冒出来个研制十马赫导 弹?

所以说嘛,所谓的专家就是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说嘛,所谓的专家就是砖家

早期防空导 弹如肩膀扛导 弹就是尾赶式,这样导 弹体积小,但没过多少时间就不行了,防空导 弹迅速转入迎头拦截,高空高速导致防空导 弹体积越来越大,如果要研制尾赶式导 弹,则对六马赫的导 弹体积会达到与目标一样的体积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空高速,防空导 弹的所能打的高速和速度能不能追得上?

现在的防空导 弹速度也是越来越***,但实际目的不是为了赶上来袭导 弹,而是能尽快地进入拦截弹道!想提高命中率最好是迎头,而不是横着正好撞在来袭目的上,那样对精度要求也太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防空导 弹速度也是越来越***,但实际目的不是为了赶上来袭导 弹,而是能尽快地进入拦截弹道!想提高 ...

sr-72不是导 弹,没有固定的弹道,一旦侦测到拦截导 弹,可以及时改变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sr-72不是导 弹,没有固定的弹道,一旦侦测到拦截导 弹,可以及时改变航向

高速飞行的SR-71再灵活,其飞行轨迹也只能是半径达到几十千米甚至更大的滑顺的曲线,而这种曲率变化对于导 弹来说其命中的难度 并不比命 中弹道导 弹难,除非它能飞出直角的飞碟线路来!。体积更大更重的SR-71飞行半径超过七十千米都是有可能的,而防空导 弹的机动过载可达到二十G,你说及时改变有嘛用?躲了一颗躲不了另一颗。

网友:
记得现代拦截导 弹往往都不是采用直接命中的方式,按道理来说正面拦截&多弹头 在一定距离引爆可以产生伞形攻击范围,这样的话能不能拦截也只是概率问题了

网友I:
不知道这算那个世纪的拦截技术 ,现代拦截导 弹是相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这算那个世纪的拦截技术 ,现代拦截导 弹是相撞??

这是专家的话吧?因此才说可笑!计算的再准确,导 弹飞行时也得不断地调整,这实际上就是在变轨,不过美国的最新型防空导 弹就是采用了相撞,这是精度提高后的结果,当然是迎头相撞,而不是斜叉里来上这么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专家的话吧?因此才说可笑!计算的再准确,导 弹飞行时也得不断地调整,这实际上就是在变轨,不过美国 ...

sr-72不止是变轨,还可以变速,拦截导 弹能有这样的机动性那就吊炸天了。怕美国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拦截导 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sr-72不止是变轨,还可以变速,拦截导 弹能有这样的机动性那就吊炸天了。怕美国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拦截导 弹 ...

变速不要紧啊,最高六马赫,拦截 方就按照这个速度来拦截,这个没说的!想加速得慢慢加,因此不害怕,想减速会很快,减了速 再拐弯,这将提高躲避拦截弹的效率,这个历害,可再历害,也意味躲避另一发的能力下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变速不要紧啊,最高六马赫,拦截 方就按照这个速度来拦截,这个没说的!想加速得慢慢加,因此不害怕,想减 ...

说着容易,怕是做到就难了。按你这么说只要将红旗防空导 弹增加射程就可以了实现了,那中国还要进口S400干嘛,拦截导 弹的领会性不说,sr-72自身的防御能力不说,说不点自己的拦截导 弹先被别人的拦截导 弹拦截了。

网友:
电视专家的话也信……
这么多很傻很天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着容易,怕是做到就难了。按你这么说只要将红旗防空导 弹增加射程就可以了实现了,那中国还要进口S400干 ...

问题是中国的防御系统就是导 弹阵,飞得再***也就成了多消耗几枚导 弹的事!对一枚是变轨,可对另外一发从侧面飞来的则成了送上门的好菜!防空导 弹事关重大,再加上中国这几十年的不自信,引进就是不可避免的,引进以后可了取长补短!当然了引进后就发现也不过如此,早知道是这样,可能就不会引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中国的防御系统就是导 弹阵,飞得再***也就成了多消耗几枚导 弹的事!对一枚是变轨,可对另外一发从 ...

如果说专家白痴,我军中高参不可能是白痴吧?引进也是军队的要求,相信他们比你更在行。拦截不了就算了,多消耗几枚导 弹?那至少也得长征系列同等级的才可以实现,耗得起?多贵

网友J(2013-12-16):
建议大家去查查   米格25的资料 。。。。。。。。    其实 sr21  也就是欺负下  小国家  。。。。。 中国目前往外没啥本事   本土防御还是马马虎虎的    局部战争打不过  全面战争虽然也打不过但是 让想打全面战争的 人付出惨痛的代价还是做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大家去查查   米格25的资料 。。。。。。。。    其实 sr21  也就是欺负下  小国家  。。。。。 中国目 ...

有消息称朝鲜曾经在苏联的帮助下击伤过黑鸟,朝鲜半岛的狭长地形不适导 弹阵,因此美国人也钻这个空子,就是横腰穿过,要不然一次飞行顺着狭长地段飞行多好?一次就能把朝鲜情况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