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E 加旋钮后,求关注!求赐教!

楼主(2013-11-13):
刷了G大的固件,加了3段开关
也按照@babyken的方法加了2个旋钮,但是遇到了点小的问题,就是在PPM那调节的时候CH1  CH2都是好用的。都映射完了。
但是到了看各开关的输出的时候不管怎么映射都只能有一个旋钮显示好用,另一个没反应,但是查看PPM里面的时候2个旋钮都是好用的。
各位大神给分析分析

网友:
能改造控的人都是牛人

网友:
学习 回家我也试试

网友A:
我也想改旋钮开关~能放出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旋钮开关~能放出教程吗

babyken 的帖子就可以了,我也是咨询他的。现在不完美,等都解决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放我加旋钮的教程。

楼主:
别让沉了,自己顶一下  等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 babyken 的帖子就可以了,我也是咨询他的。现在不完美,等都解决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放我 ...

用舵机测试器是不是也可以阿

网友(2015-02-06):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