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辉HD377不错!

楼主(2013-11-13):
买了套!控手感真好(比山寨DX6I好)!,飞机很稳!就是舵量小了些!我感觉新手入六通可以直接玩玩这个,飞机不错的!不亚于原装的MCPX!

楼主:
我不是托儿!实话实说,我是断断续续入魔3年的老摩友!

网友A:
终于浮出水面了

网友B:
一直在等这灰机可以装在华科尔D控里的高频头出现,否则坚决不下手。
现在一看到低端(各种曲线不能调)、大气 (表面很专业)、HOLD不住(次品电位器)的控就蛋疼。

网友C:
热烈庆祝老模友重出江湖,你还能加点图片啊,详细评测一下。
这飞机据说各方面还不错,准备入一个。

楼主:
中午炸了3次,丝毫无损,感觉各方面都是MCPX的加粗版,十字盘炸鸡会自动分离,脚架也会分离!头罩非常厚实!

网友D:
不知道控能不能用D10,行的话考虑入一台

网友E:
上照片看看,能用别的遥控器玩就好了。

网友F:
我也入了!尾桨厂家装的不紧!炸鸡后飞了!不过还有备用的尾桨!我装比较紧炸鸡后没发现飞的情况,飞机的手感很好!控也不错!就是功能单一!基本没什么功能,想调一下曲线都不可以,还是3D油门曲线厂家设太低了!动力很不足!翻的时候要啦到底!不然就等着炸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