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招!!!!

楼主(2013-11-13):
汽油机震动很大,怎么做减震啊?有没有DIY的交流交流啊!

楼主:
求高手1

网友A:
你是什么飞机,用的什么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飞机,用的什么发动机

固定翼。。。发动机是DLE1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发动机是DLE170

大哥,这里是直升机油机专区。双缸发动机震动应该很小的啊,油动直升机的减震真没什么好办法,直升机的安装位置都非常固定,想多加个胶垫都没地方,好的磨合是很重要的,固定翼都怎么减震我就没什么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里是直升机油机专区。双缸发动机震动应该很小的啊,油动直升机的减震真没什么好办法,直升机的安 ...

我没打全,发动机是固定翼的发动机,就是用在直机上,但是就是觉得振动大,就只知道加垫片,其他的减震措施就不知道了!所以发帖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打全,发动机是固定翼的发动机,就是用在直机上,但是就是觉得振动大,就只知道加垫片,其他的减震措 ...

先确定震动的原因,是发动机本身的震动还是发动机输出轴和离合罩不在一条直线,还是直升机传动系统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震动的原因,是发动机本身的震动还是发动机输出轴和离合罩不在一条直线,还是直升机传动系统的震动 ...

好的。。知道了!明白!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

谢顶!

网友:
首先发动机你要挑成直机的平衡点,这是非常难!调好了  就不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