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亚托3GX前后修正不对

楼主(2013-11-13):
刚装的飞越450
陀螺仪
是亚托3GX。控是天地飞9通。别的都对,就是第3向升降补偿修正不对,飞机向前倾十字盘向上走,飞机向后倾十字盘向下走,拨动油门改变灯的颜色,飞机向前倾十字盘向下走, 飞机向后倾十字盘向上走,现在副翼,尾翼,修正方向是对的,谢谢大家了。十字盘模式是.3CH120

网友A:
我前面也是这样子的,你在3gx设置正确,再在控里设置反向就行了

楼主:
什么。控里那向设置反向。谢谢您

网友B:
应该是3和6插反了

网友C:
进入3GX调整模式,有一个调整修正方向的过程,重新调一下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3DX.3和6反了,已解决

楼主:
出鬼了,好了一会又不行了。有谁知道3GX售后电话

楼主:
到线后。不调第3向前后修正正确,一调第3十字盘又向上下修正,出鬼了。第3向不能调。

楼主:
再有陀螺仪副翼和螺距线来回倒都行。的调整遥控器正反向和十字盘正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