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D3及5D2云台的差异是什么

楼主(2013-11-13):
等了三个月的5D云台终于要上市了,但为什么又区分5D35D2二种云台,这二种云台到底差别在那里?
5D35D2二种相机我都有,我要选择那种云台呢?请大疆给个说明吧

网友A:
云台是一样的,只是5D2和5D3重心不一样,需要调整云台上的重心位置。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貌似Z15N说明书明确只能用5n,可是实际中上NEX7一样用。

我情愿买力量大的那个版本,然后通过相机配重,实现一个云台可以用两种相机(貌似5d3重点)

这个级别的航拍,都是5d2    3   都有的。

这个问题dji没考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台是一样的,只是5D2和5D3重心不一样,需要调整云台上的重心位置。

云台马达出力是一样的?  只是限位板位置不一样?
真的假的?   dji官方可以出来确认吗?

整个双版本,不说清楚区别在哪,搞得好纠结

网友B:
恩......如果只是限位板位置不一样,那就有点坑了......
也很想知道到底区别在哪里?

网友:
登陆顶贴。出两个版本可能有一定的原因,

网友:
朋友那天打电话给DJI 负责5D云台的人得知。

5D云台会出2个版本,5D2 和 5D3,

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重心的区别,别的方面也有差别,用5D2的日后可以通过升级部分配件实现支持5D3,但没说到底哪有区别。

总之目前可以肯定得是不仅仅是重心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如果只是限位板位置不一样,那就有点坑了......
也很想知道到底区别在哪里?

我只是问过飞黄腾达的人,意思是云台一样。
附qq聊天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问过飞黄腾达的人,意思是云台一样。
附qq聊天截图

我朋友问飞黄腾达的人也是这么解释的,但我朋友直接打电话给DJI的人却不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问过飞黄腾达的人,意思是云台一样。
附qq聊天截图

DJI和代理的说法不一样啊

网友:
强烈要求dji说说情况,毕竟这不是gh2和gh3的区别。

网友C:
视频信号输出线插头不一样,一个是2.5的插头,一个是USB插头,还有相机框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频信号输出线插头不一样,一个是2.5的插头,一个是USB插头。

终于等到官方的回答了
这下定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视频信号输出线插头不一样,一个是2.5的插头,一个是USB插头。

除了视频信号输出线插头不一样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视频信号输出线插头不一样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区别吗?

其他区别就是重心平衡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区别就是重心平衡不一样了

如果买的是5D2版本,将来要升级5D3需要升级哪些配件? 虽然是插头不一样,我想视频传输模块也应该不一样吧,

楼主:
請大疆詳細說明除了视频信号输出线插头不一样及重心平衡不一样以外,還有其他不一样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他区别就是重心平衡不一样了

可以调节成另外一种的重心吗?有这样的设计吗?
马上要下手了,真金白银呢。几句详细的解释可以为公司增加销量呢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出任务时,领导可能给你5d2   也可能给5d3。排除两套云台都买的选项,请就这个问题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E:
有人收到预定的5d云台了吗?我关心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调节成另外一种的重心吗?有这样的设计吗?
马上要下手了,真金白银呢。几句详细的解释可以为公司增 ...

领导?公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调节成另外一种的重心吗?有这样的设计吗?
马上要下手了,真金白银呢。几句详细的解释可以为公司增 ...

公家出钱,还问这么多?一样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人收到预定的5d云台了吗?我关心这问题。

我也关心!不过听说这两周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