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惨炸

楼主(2013-11-13):
配置是花牌6S 1880KV 花牌50A 花牌6S 1200 30C电池,K8陀螺。80油门直线,不开定速,温柔翻锁尾很正常,来个钟摆尾巴就跑了,请教这是何故?掉转还是三轴没调好还是不开定速的缘故?
结果姿态都没看清就啪嗒砸地上了,损失两侧板,尾管,脚架,大桨,尾桨,底板,尾撑,接收机裂开,电池轻微变形。想要修复光泰世的配件就要300多,算上其他将就能用的损失500上下啊。

网友:
是不是机身太脆了啊

网友A:
侧板都坏了!好狠。还好有许多部件是塑料,不然整机报废。

网友:
全弄厚实了厂家喝西北风

网友:
我觉得K8不能玩钟摆,个人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板都坏了!好狠。还好有许多部件是塑料,不然整机报废。

炸的不狠,头罩都没坏,问题就出在底板是塑料的,害的两块侧板报废,坏在那个位置就是重力压坏的,不是大桨打坏的。100一块啊,太坑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好可怜的家伙啊!

网友:
坏了够厉害的

网友:
看来X3要买加固件来 配合机身。

网友:
脚架 太硬了
脚架在碎的彻底点 会更好一点

网友:
恩!!,还是450便宜

网友B:
X3机身强度还有待加强,这么一炸就基本废了。。

网友:
亚亚的结实点

网友:
不耐炸,还是450SE耐炸

网友:
初步估计是K8没调好。。。LZ可以试试大螺距拉油门看尾巴跑不跑。。不跑就OK

网友:
X3太脆了,质量不行

网友:
为什么楼主还牢牢抓住K8不放呢  现在V8也便宜了

网友:
怎么和X4一个德行,泰泰的飞机看来都摔不得,摔不起

网友:
太弱了这机机。。。

网友:
450玩着多安逸 整个X3 一炸就坏侧板

网友:
主要是侧板太薄了,比pro薄多了,这么宽的机身,侧板至少要比pro厚才行,不然确实容易坏侧板,我早就预估到侧板强度的问题

网友:
这炸的可以再买个新的了

网友:
1.0的侧板确实薄了点,好歹也上个1.2的吧,貌似尾部出来金属加强件。

网友:
太贵了 配件

网友C:
还在考虑是不是要上X3呢,又开始犹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考虑是不是要上X3呢,又开始犹豫了。

上啊,炸炸更健康

网友:
你炸  我炸   大家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X3机身强度还有待加强,这么一炸就基本废了。。

再牛X的机身也就炸烂的时候。这都是个案,不足为据。我也有台x3, 也炸了N次了,机身目前完好。经常换的就是脚架,大齿,尾管。

网友:
这得看运气和坠地瞬间飞机的水平度吧

网友:
基本报废

网友:
表示慰问lz炸的够惨的啊!

网友:
感度调高试试 要么就是转速和螺距不匹配  转速调到90或者更高

网友:
我的亚拓450 炸了多少回了侧板机身从没怀过   这也太不结实啦、

网友:
怎么炸的搞清楚没

网友:
炸的厉害了 就买个新的空机吧也就一千

网友:
炸的挺厉害,慰問

网友D:
X3确实一炸就完蛋,侧板太薄,整体刚性太差了。

网友E:
这太不耐炸了吧 我飞越的机身 大小炸不下20多次 没那么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