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 想升級飛控請大俠們支招

楼主(2013-11-13):
最近入手F550套機 用的是NAZA M-lite飛控 用過之後感覺不是很爽  不知道是調試的不好還是安裝的不好  起飛之後自己飄移  風稍微大點兒的話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請大俠們支個招換個什麽飛控比較好?小弟在此謝過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得罪了...
我覺得應該是安裝調適的問題.....不把這些弄好好你換什麼飛控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得罪了...
我覺得應該是安裝調適的問題.....不把這些弄好好你換什麼飛控都一樣....

謝謝了  小弟新手還請多多指教  這個不能懸停的問題應該怎麽調?調感度?

网友:
NAZA V2 也不错奥

网友B:
听起来怎么那么像姿态模式的表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了  小弟新手還請多多指教  這個不能懸停的問題應該怎麽調?調感度?

不知道你用什麼模式飛行...

基本上感度先依照DJI給的數據輸入看看..會飄基本上是要往會飄的那個軸向加感度..加到他會抽搐再倒退一點就好了..

我自己在飛..如果是用GPS 飛行基本上感度影響似乎就不是很大...

naza lite 通常在每次飛行的第一顆電池使用 GPS 都會飄..

我的解決方法是 抓玩星後 (全綠燈.或一綠一紅) 起飛上去...幾秒鐘就下來

拔掉電池後再上電...再次抓完星 上去就不會飄了

還有...如果你沒有連續飛...飛完下來停在地上10~15分鐘再上去....好像還是會飄...也是一樣..抓完星...上去一下斷電..再上就不會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怎么那么像姿态模式的表现

一般起飛的時候用姿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起飛的時候用姿態

姿態飄走是正常的......
風大的時候姿態也會被吹走..
他只會維持機身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麼模式飛行...

基本上感度先依照DJI給的數據輸入看看..會飄基本上是要往會飄的那個軸向加 ...

好的  謝謝了  我會按照你的説法調試調試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起飛的時候用姿態

姿态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特别是风大的时候 飘得快,需要不停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特别是风大的时候 飘得快,需要不停修正。。。。。

Ok  謝謝了  我的擔心少些了 呵呵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看说明书,多看看论坛里相关的帖子,多认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