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的问题,再次发帖询问。(遥控器 升降 反向)

楼主(2013-11-13):
apm 2.6 固件3.1rc5
650 四轴机架
天地通7遥控器+7通道接收
遥控器为美国手,设置为固定翼,模式2。左手是油门和方向,右手是升降和副翼。

在调参软件里校准遥控器时,将遥控器端的副翼和方向设置为反向,油门与升降为正,那么遥控器的操作与调参软件显示的一致,保存参数成功。

但在地面调试时,用手压住飞机,油门、副翼、方向,均与遥控器的指挥一一对应,但是遥控器的升降打前时,感觉飞机在后仰,升降打后时,感觉飞机在前伏。

所以我将遥控器端的升降设置为反向,目前手压飞机测试,与遥控器指挥一一对应了,这样做是否正确?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

爽飞了。终于成功起飞了。谢谢!

网友B:
没错,天7接APM前后是反的。要在遥控器设反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爽飞了。终于成功起飞了。谢谢!

祝贺爽飞!APM还是很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爽飞!APM还是很给力的

2216换4822后,完全是开新车的感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天7接APM前后是反的。要在遥控器设反向。

感谢回复,小心翼翼,终于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