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滑翔机问题!!在线等咧!!!

楼主(2013-11-13):
    第一次买的滑翔机,FMS的V尾飞蛇。带锂电动力的。副翼、襟翼都是双舵机,分别用Y线接好进接收的1和6通道。尾巴为V尾,2、4通道接V尾的两个舵机。想请教下各位,我用FUTABA 14SG的控,MODEL TYPE怎么设置!!谢谢。特别是机翼类型里面,选2AIL+2FLP还是其他选项?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你应该用8通道的接收机, 另外, 控的说明书上有介绍如何接舵机和设置

网友:
按遥控器的使用说明书连接吧,如果是英文的说明书可以到网上去下载中文说明书

网友:
接2,4通道设置V尾混控
设置方法参照遥控器的说明书
我一直用天7,中文简单明了
你那控,没办法实质上帮你

网友A:
不要用任何Y线,14SG的好处就是每个舵机都能给你照顾到了。
选2ail+2flp,V尾即可,具体通道查说明书。

我是很老款的8fg,14sg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的配置就是用了7通6舵,617这种老接收机都能搞得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任何Y线,14SG的好处就是每个舵机都能给你照顾到了。
选2ail+2flp,V尾即可,具体通道查说明书。

...

多谢了。感谢!还有个问题请教。FUTAB的自定义混控如何能链接到其他混控上面?

网友:
混控的事情没有研究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