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

楼主(2013-11-13):
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确定。
APM的方向是不是要和外置的GPS带罗盘的方向要安装一致呀

网友A:
飞控和罗盘上都有箭头,需要和飞行器的前方对应安装。

同时APM也支持任意方向安装。一共有如下N多种方式。飞控和罗盘分别单独设置。
另外注意,原装的GPS+罗盘模块,本身就是Roll180的。如果你还要转,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转。

VALUE
MEANING
0None
1Yaw45
2Yaw90
3Yaw135
4Yaw180
5Yaw225
6Yaw270
7Yaw315
8Roll180
9Roll180Yaw45
10Roll180Yaw90
11Roll180Yaw135
12Pitch180
13Roll180Yaw225
14Roll180Yaw270
15Roll180Yaw315
16Roll90
17Roll90Yaw45
18Roll90Yaw90
19Roll90Yaw135
20Roll270
21Roll270Yaw45
22Roll270Yaw90
23Roll270Yaw136
24Pitch90
25Pitch270
26Pitch180Yaw90
27Pitch180Yaw270
28Roll90Pitch90
29Roll180Pitch90
30Roll270Pitch90
31Roll90Pitch180
32Roll270Pitch180
33Roll90Pitch270
34Roll180Pitch270
35Roll270Pitch270
36Roll90Pitch180Yaw90
37Roll90Yaw27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罗盘上都有箭头,需要和飞行器的前方对应安装。

同时APM也支持任意方向安装。一共有如下N多种 ...

这个是够新鲜的了。不过apm一般对向机头就ok了,一般人估计也没几个搞歪向的,怕是起飞时看着gps天线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够新鲜的了。不过apm一般对向机头就ok了,一般人估计也没几个搞歪向的,怕是起飞时看着gps天线怪怪 ...

我的GPS+罗盘是CUAV卖的,带外壳,引线是从标着机尾方向引出的。
可是我的GPS安装在机尾,如果按照标识安装的话,引线就朝向机尾,还要再绕一圈转到前面去连飞控。

最好的方式是引线的方向向前。于是我就旋转180度安装GPS,并作了相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