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飞过3D机的请问下~

楼主(2013-11-13):
3D水星,蜜蜂,342到底哪种 比较适合练习3D呢? 或者是有其他的机型请推荐下

网友A:
多大,什么材质

网友B:
都可以,先上手练的话降低成本可以考虑KT板3D机。米多的请无视

网友C:
我有骆驼的水星和342,而342带起落架,好飞,较适合新手.

网友D:
先用KT飞飞,找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