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固件的小问题

楼主(2013-11-13):
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
#define ROL_LO (1<<(2*ROLL))
#define ROL_CE (3<<(2*ROLL))
#define ROL_HI (2<<(2*ROLL))

网友A:
不懂,看代码就晕。。。

网友B:
在哪一部分的?

网友C:
数据的位移。。(C语言)

网友D:
是一组宏定义 比如第一行 即定义 变量ROL_LO 的意义为 1左移(2*roll)位(放大2的(2*roll)次方) 如果roll参数为2 那么ROL_LO的代表的数字为16(1*2^(2*2)) 下面几行类似 ,看起来像是以参数roll来控制这三个参数的值

网友E:
定义副翼控制

网友F: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G(2013-12-13):
谁能告诉我 mwc 选什么机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