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破了一点点还可以用吗!

楼主(2013-11-13):
电池
被扎破了一点点!量一下电压还是好的!不知道还可以用不!有危险不

网友A:
基本没用,破的拆掉,剩下的改装下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B:
准备退休吧

网友C:
一旦露肉,不管漏点有多小这个电池也肯定废了,坏的电芯扔掉,好的做个移动电源啥的吧。

网友:
我也破过。过几天电压就下降的快了,而且上机试试,几下就不行了

网友D:
扎破了的电池很危险的

网友E:
太危险了,还是换掉吧

网友F:
赶快粘上别进空气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