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OpenTx的来看,那个弹簧开关设置多段循环的方法,适用于FS9,X9D等openTx固件的控

楼主(2013-11-13):
我们都知道遥控器上最右边底下的那个开关是个回弹的开关,好多模友把它用来当单开关用,有人射火箭,有人拉烟,有人设置为时间重置等等,本人潜水多年,今天也做点小贡献造福模友,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今天我仔细研究了一下openTX,发现里面的自定义功能模块好像可以用来编程,就把那个开关设置成一个多段开关,2段、3段、5段、7段随便改

废话不多说,现在开始(以frsky X9D界面为例)

先看图,将单开关改为7段,控制7个通道输出,fs9上叫“TRN”,x9d上叫“SH”

一下图例左为frsky X9D,右为富斯9

方式1:

方式2:

下面讲解设置方法:

1、先设置自定义功能:
      · 让sh开关每开一下 全局变量gv5+1
      · 随便选一个逻辑开关作为设置gv5的初始变量值,也就是当csw开关状态为“开”时,gv5变量的值重设为0
     (初始为0,掰一下弹簧开关gv5=1,再掰一下=2……)

2、设置自定义开关:
    · 将最后一个逻辑开关csw(这个可以随便用别的也可以)加入判断,如果gv5的值达到7,csw状态为开(这里7就是7段设置、8就是8段设置,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自由设置开关段数)

3、给每段状态设置一个逻辑开关,这里设置了cs1-cs7,7个开关,

    · 输出方式一的设置:加入判断,当gv5的当前值>设置的数字时,当前逻辑开关为开状态

    · 输出方式二的设置:加入判断,当gv5的当前值=设置的数字时,当前逻辑开关为开状态,否则为关

4、在混控设置中把7个逻辑开关指定到8-14通道(这个是例子,没有实际的用法,只是用来演示多段开关的作用)

为什么不用er9x来设置呢,仔细的研究了er9x,没有opentx强大的设置功能,所以er9x目前没找到方法,如果有大神在er9x上设置好了,可以公开让我们学习一下

关于刷opentx的帖子转松门:富斯TH9X-刷固件教程和电脑设置模型参数教程,这个遥控太强大,所有参数都可电脑设置

fs9界面的设置抓图稍后附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open tx 的最大问题 就是  没有开机 显示 自己的  个性id

er9x开机显示: 飞行员: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 tx 的最大问题 就是  没有开机 显示 自己的  个性id

er9x开机显示: 飞行员:XXX

我倒觉得那不是问题,做一张128x64的2bit图刷成开机图片,把自己的名字做进去就可以了,opentx改良了功能更强大了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觉得那不是问题,做一张128x64的2bit图刷成开机图片,把自己的名字做进去就可以了,opentx改良了功能 ...

我都用opentx快1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opentx快1年了

哦,原来你吐槽了一下哦,我还以为你没用呢,不过话说回来,opentx取消了遥控器名称的设置有点不应该,又不影响什么,也腾不出多少空间,还不如再加上去更好

网友B:
弱弱问一句,opentx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opentx是什么系统?

opentx是er9x的延伸版本,比原生的er9x更强大,所有的通道混控可以自定义,所有的开关、电位器等可以自定义,反正所有遥控器的功能都可以自定义,支持的遥控器最常见的就是富斯th9x了,更加强大的遥控器就是国产的frsky x9d,老外评价很高,在国外卖断货,乃超级神控的超级系统固件也

网友C:
我用er9x的,因为我找到了中文说明书,这样我就知道怎么用了。我也想试试opentx的,可不懂英文,要是有中文的我想大家一定也有这种换固件的冲动,哪位高人有呀?楼主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er9x的,因为我找到了中文说明书,这样我就知道怎么用了。我也想试试opentx的,可不懂英文,要是有中文 ...

懂er9x,对opentx根本无压力,99%是操作方法和界面都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增加了点功能而已

网友C:
我只是会用,简单的混控可以,要是界面变了,我就找不到在哪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会用,简单的混控可以,要是界面变了,我就找不到在哪设置了

放心吧,界面和设置方法都没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心吧,界面和设置方法都没变

给个opentx的下载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opentx的下载地址吧

这个帖子里有,软件叫compainon9x,和eepe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108&extra=page%3D3

刷机时选择这些选项是最佳配置

网友C:
是这个地址吗,找不到那是FS9的下载。
http://code.google.com/p/opent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地址吗,找不到那是FS9的下载。
http://code.google.com/p/opentx/

http://code.google.com/p/companion9x/

这个地址,companion9x是刷机和设置软件,就和eepe一样的,这个软件里会帮你下载最新的固件,固件中功能配置也可以自定义,按我上面那个图选是最佳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地址吗,找不到那是FS9的下载。
http://code.google.com/p/opentx/

这个是刷机选项设置

红色的就是富斯9的主板,选好后点download

如果不喜欢刷机后的新款字体,可以去掉sqt5font 上的勾,重新下载然后再刷机就是以前的字体,不过我个人觉得sqt5字体好看一些

网友:
楼主这个强大啊!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刷机选项设置

下载下来了,太感谢了。我先模拟模拟看看。
把你的qq号给我吧,我有不会的再请教请教。

我找到frsky X9D的英文说明书了,谁可以翻译翻译呀。
http://code.google.com/p/opentx/downloads/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下来了,太感谢了。我先模拟模拟看看。
把你的qq号给我吧,我有不会的再请教请教。

这张图上箭头指的是frsky x9d遥控器的说明,fs9的说明好像在wiki里

网友C:
我说的就是睿思凯的说明书,我也想买,可是不会用,也是opertx的固件,要是有人翻译了,我就下手。
fs9的er9x中文说明我下了,论坛上我发了的。

网友:
好东西 刚入了台x9d 正在学习 功能确实强大 可以为所欲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就是睿思凯的说明书,我也想买,可是不会用,也是opertx的固件,要是有人翻译了,我就下手。
fs9的e ...

x9d 也和er9x用法一样,只是屏幕大了,界面拉长了,一屏放下的选项多了而已,所以有er9x基础面对x9d的opentx根本无压力

楼主:
自己顶上去,让更多拥有x9d的模友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刷机选项设置

我按你说的这个选项升级了opentx后发现我不会删除模型了,找不到地方了。还有就是发现遥控长时间不动的话,也不报警了,这样很容易忘记关控导致过放电呀,
都在哪设置的?

网友:
顶楼主。OPENTX现在越用越爽

网友(2013-12-23):
设置出来了。对逻辑判断也有了一定了解

网友:
学习了。看起很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狂顶起来!

多谢wolf兄支持

网友(2014-01-30):
有用x9d飞汽油机的吗,感觉怎么样?

网友E:
你好,请问你在“刷了OpenTx的来看,那个弹簧开关设置多段循环的方法,适用于FS9,X9D等openTx固件的控”中使用的opentx是哪个版本的?我刷了最新的opentx固件怎么没有你所讲的那些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在“刷了OpenTx的来看,那个弹簧开关设置多段循环的方法,适用于FS9,X9D等openTx固件的控”中 ...

那些功能并不是opentx里现有的功能,而是使用opentx强大的自定义开关、混控、和自定义功能,自己编写才行啊,按帖子里的抓图分别设置即可达到理想的效果
opentx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平台,需要的功能全部要自己设置才能实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些功能并不是opentx里现有的功能,而是使用opentx强大的自定义开关、混控、和自定义功能,自己编写才行 ...

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我现在刷的opentx没有这么多的自定义选项,比如有自定义开关,但是没有adjust功能,等等,基本上和我原来的er9x功能完全一样,你所介绍的opentx比er9x多出的自定义选项没有找到。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帮我看下你的版本是哪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我现在刷的opentx没有这么多的自定义选项,比如有自定义开关,但是没有adjust功能, ...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940,adjust GV1-GV5是 改变全局变量GV1-GV5的功能,要实现自动+ - 功能,改变参数时长按menu即有变化,多按几次,好几种参数修改模式可以选择

欢迎加群303395499(Frsky X9D 交流群) 和 259248783 (er9x-OpenTx自由) 共同探讨opentx

网友:
共同探讨opentx

网友(2014-04-05):
我正在刷  进度条不跳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4-09-16):
太强大了,好复杂。。。。。。。。。。。。。。 看不懂

网友:
这控在手中,只是现在就像是狗见刺猬不知道从哪下手。我来时潜水学习滴,严重关注。

网友:
fwh真的不错,学习用

网友(2014-10-25):
turnigy  9XR也可以刷吧,那个DSM2怎么不勾起呢?

网友F:
感谢,现在的turnigy也可以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现在的turnigy也可以刷了吧。

turnigy一直都可以刷呀,能用er9x的都能刷opentx包括 9xR、9XR PRO

网友(2014-12-07):
这个太强大了

网友G:
9xr pro刷opentx会比x9d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9xr pro刷opentx会比x9d好用吗?

9xr pro虽然硬件也十分强大,但开发组并未好好优化,所以使用感觉和9x版本区别不大,X9D依然是最强大最全面的opentx控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