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出现奇怪现象,求真相!知道的朋友、DJI技术速 ...
IOSD MINI出现奇怪现象,求真相!知道的朋友、DJI技术速来指导!

楼主(2013-11-13):
请教,IOSD MINI在起飞前画面显示正常,推油门后,GPS的标志在但是卫星数字不显示,高度和距离值显示个位数,十位和百位数字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沒圖沒真相,偶發性嗎?如果重新上電就一直沒有再現預估很難調查真因

楼主:
重新接电也没有用,还是那样!郁闷

网友B:
是偶尔发生还是一直都是这种情况?断电重新上电还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C:
LZ可换一台显示器试试,不行就返厂。

网友D:
没人遇到过吗 。。。。。

网友E:
建议还是返厂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已返厂,DJI应该能解决,等待我的好消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