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轴云台,请教高手些问题

楼主(2013-11-13):
淘宝上卖的那种山狗的2轴云台,如下图。

这种云台可以不用云台控制器,2个云台电机直接接到NAZA V2飞控的云台增稳接口上使用不啊?
如果使用云台控制器,遥控要用2个通道来接控制板控制云台。那这个云台控制器会自动感应多旋翼前后倾或左右倾斜自动修正稳定山狗摄像头不?
新手不懂地方很多,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肯定要使用2轴云台控制器的  除非你能把电机换成舵机  就可以直接接飞控    具体请咨询我 QQ4547233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使用2轴云台控制器的  除非你能把电机换成舵机  就可以直接接飞控    具体请咨询我 QQ454723332

谢谢,加你QQ

网友:
这叫无刷云台,肯定要控制器的

网友:
飞控貌似不能输出那么大的电压来满足电机的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