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如何表面发黑处理,求教。。。。。

楼主(2013-11-13):
自己D了个模型  铝材质的,想弄成那种发黑处理的,不易掉色      铝的原色太难看了
哪位高手懂行     指导下

网友:
网上有铝用发黑液

网友A:
阳极      泡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      泡黑,,,,,,,,

具体点啊哥,,,,,,现在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
M宝有专门的发黑液,听说效果不错。。价格不高

网友:
油漆店买罐哑光黑自喷漆,喷上就发黑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点啊哥,,,,,,现在是无从下手啊

百度,  铝合金 阳极黑
说的比我说的全得多,,,,,

网友(2014-12-20):
铝合金 阳极黑

网友:
淘宝有药水出售吧

网友B:
请问楼主给什么发黑,大不大。需要的东西:一个能装有排风的有自来水源的地方,PP材质的水盆3个,不锈钢盆3个,煮开水的灶一个,硫酸,碱,比重计,直流电源,钛阴极板,钛丝,导电紫铜条,整个过程下来你肯定疯掉的。。。。

网友:
着色氧化,需要药水,去化工店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给什么发黑,大不大。需要的东西:一个能装有排风的有自来水源的地方,PP材质的水盆3个,不锈钢盆3 ...

一件晓得慢慢去做还可以玩,大量的还是外协,自己做算完成本不低,还污染环境

网友:
铝氧化着色问题  作者:zschaozhan 时间:2010-8-21 15:22:04  一、铝氧化着色分为化学氧化和阳极氧化两种。  化学着色法工艺简单、控制容易、效率高、成本低、但是它的防腐力较差,多数是为了做其他表面前结合力的增加才进行化学氧化处理。  铝阳极氧化膜的化学着色是基于多孔膜层有吸附染料能力而得以进行的。通常以硫酸法阳极氧化最为广泛。硫酸阳极氧化就是铝及铝合金在一定浓度的硫酸溶液中,在给定的工作条件下受到外加直流电的作用,表面形成一层抗腐蚀的氧化膜的过程,其所获得的氧化膜具有无色透明,孔隙多,吸附性好易于染色等优点。着色时染料被吸附在孔隙表面上并向孔内扩散、堆积,经封孔处理,染料被固定在孔隙内。  很多朋友反映说颜色不一,不好做。其实我觉得只要做到上挂力底一至,产品的亮度一至,氧化时间,温度,浓度一至,不会有多大的差别了。 二、有机染料的选择  世面有机染料品种繁多如酸性染料、活性染料、碱性染料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对于很多刚入行的朋友来说,染料都是不好选择的,进口的价钱太高,国产的又怕质量不好。其实进口和国产的最明显的区别: 1、国产染料与进口染料,最明显的区别,并不是盐的含量高低,是化学合成的制造技术高低。 2、染料并不是颜料,单一型的染料并不是只有黄、红、蓝。单一型的染料还有橙、青铜、黄棕、红棕、绿、紫、红紫、蓝紫、黑。 3、溶解染料,严禁用100℃的纯水,因为大部分的染料都不耐高温溶解,虽然这样溶解很快、很完全,但是染料的使用率会降低,建议60℃以下溶解。 三、染料的添加  计算出所需要做染色槽的体积,按照标准浓度用去离子水添加(如黑色为10~15g/L其它彩色在4~~8g/L)首先取少去离子水烧至沸腾,在缓缓的倒入染料,不停止的搅拌,促使染料完全溶解后,保证无疙瘩。待溶液冷却后用过滤机滤去不溶物颗粒和容液上漂浮的油状物质才可加入槽里,最后测量PH值,有冰醋酸或氨水调整PH值到工艺要求。就可使用了(PH为4.8~~5.4)。  四、染色过程的注意事项  1.加强染色前的清洗,产品由氧化槽中取出后要充分清洗,特别是工件的夹缝,盲孔处,否则残留的酸在染色时会缓慢流出来,让染色容液的PH偏离正常范围,并使其部位的颜色和其它地方有明显的差别,甚至腐蚀氧化膜。  2.氧化后要立即染色,若工件氧化后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膜层空隙会缩小,还有可能被其它因素而污染,导致染色困难。若是不能即使染色的应把待染色的产品放在干净的水中。 3.染色时产品不可以重叠,尤其是平面部位。 4.加强染色后的清洗。  五、染色常出现的问题,原因,解决  1.染色产品的夹缝,盲孔处周围出现色差。  原因:氧化后清洗不彻底,染色时硫酸容液缓缓的向外释放而导致局部染色液的PH改变。 处理方法:加强染色前的清洗,可用细水枪单独清洗。 2.染不上染色。  氧化后染色不上原因很多,其中最大的可能是产品表面没有氧化膜的生成。 氧化时间不够

网友:
在学校做实验时的方法,阳极氧化,然后放入烧开的清水中清洗,最后放入颜料液中继续煮,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