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黑金刚,先来看看中心板

楼主(2013-11-13):
给出配置1:18寸桨

无奈工作太忙,一直没工夫弄他,好不容易把中心板弄了,折叠轨道的地方还有待修改,先放个图吧

网友:
很霸气噢~

网友A:
到时看倒飞视频

网友B:
大桨,高kv,才能保证效率,期待楼主的配置细节及视频,高度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高kv,才能保证效率,期待楼主的配置细节及视频,高度关注。

高KV?确定没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时看倒飞视频

哎~倒飞~有点难度的说,猛烈的机动一下倒是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KV?确定没打错?

呵呵   肯定打错了   应该低K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KV?确定没打错?

没打错。上下桨都处在高速气流中,相当于桨的阻力小了,只有让桨转得更快才行(桨效低了的缘故)。适当的提高kv值会提高效率。我们看到的电机拉力、力效均是在常压下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打错。上下桨都处在高速气流中,相当于桨的阻力小了,只有让桨转得更快才行(桨效低了的缘故)。适当的 ...

事实上根据我之前的测试,桨间距把握好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根据我之前的测试,桨间距把握好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所以很想分享您的经验,祝您早日成功!分享你的视频。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肯定打错了   应该低KV

X8是可以相对高一些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X8是可以相对高一些KV。

那样会加重电机负荷,降低效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样会加重电机负荷,降低效率的

不会。。你可以参考国外dragonfly。
实际上下面的桨相对于普通状况,需求的扭力降低。

适当提高kv出力更佳。

假设kv不变,换个大一点螺距的桨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你可以参考国外dragonfly。
实际上下面的桨相对于普通状况,需求的扭力降低。

都试过,改善不明显,反倒耗电增加了,虽然理论上应该奏效,可实际上是失大于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你可以参考国外dragonfly。
实际上下面的桨相对于普通状况,需求的扭力降低。

我的前一架X8——650作为验证机已经测试过:上下桨不同kv、不同螺距、不同大小以及不同间距。
最后的结果是:不同kv(下层大)、不同螺距(下层大)、不同大小(还是下层大),都会使下层电机发热明显大于上层,接近于烫(还能摸),这说明下层电机其实已经发挥出力了,而且并没严重损失。

调整桨间距以后,上下发热基本一致,同时续航也有1~2分钟的提升。

网友:
我觉得还是大一点的飞机好,起码让人看起来很有力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前一架X8——650作为验证机已经测试过:上下桨不同kv、不同螺距、不同大小以及不同间距。
最后的结果 ...

那应该是搭配的问题。实际上同样kv电机,上下结构,测测电流也会发现不一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前一架X8——650作为验证机已经测试过:上下桨不同kv、不同螺距、不同大小以及不同间距。
最后的结果 ...

可能平衡很难找,哈哈。
底下kv可能加几十到一两百,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平衡很难找,哈哈。
底下kv可能加几十到一两百,不会太大。

这回电机侧板设计是可以替换不同尺寸的,可以多种搭配测试~~应该能有个好结果了

网友E:
主要是间距问题,关键是18寸桨 你这间距得多大 才能降低效率损失啊,楼主

网友F:
老弟,我刚做的H8,低KV大浆效率提高很多呀,同样重量的悬停时间从6分钟延长到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弟,我刚做的H8,低KV大浆效率提高很多呀,同样重量的悬停时间从6分钟延长到10分钟。

哈哈,我这回也从4S提到6S了,换了330kv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间距问题,关键是18寸桨 你这间距得多大 才能降低效率损失啊,楼主

间距问题是我最先说出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在电机排布上你们会看到惊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间距问题是我最先说出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在电机排布上你们会看到惊喜的

有数据说 上下桨距 三倍于桨宽以上,才能降低效率损失,18寸的桨 多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这回也从4S提到6S了,换了330kv的电机~~

准备用多大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间距问题,关键是18寸桨 你这间距得多大 才能降低效率损失啊,楼主

间距只是问题之一,还有浆型、电机转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数据说 上下桨距 三倍于桨宽以上,才能降低效率损失,18寸的桨 多宽?

间距的话其实大于两倍就会有明显提升,我之前那架满载4.5起飞,两块4S4000的电池最早只能飞4分钟,后来调整以后能到8分钟。另外确实除了桨距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欢迎一起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用多大奖?

18的,有没有觉得胃口好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间距的话其实大于两倍就会有明显提升,我之前那架满载4.5起飞,两块4S4000的电池最早只能飞4分钟,后来调 ...

X8模式就是不好调,浆间距、浆型、浆大小、电机都有互相的影响。
你觉得浆效达到多少是你心中的理想值?S800浆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X8模式就是不好调,浆间距、浆型、浆大小、电机都有互相的影响。
你觉得浆效达到多少是你心中的理想值? ...

理想值不谈,8以上就算是能勉强过关了,现在想做的就是挖空偷重,但不减强度,尽量拉大有效载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理想值不谈,8以上就算是能勉强过关了,现在想做的就是挖空偷重,但不减强度,尽量拉大有效载荷

X8的有效载荷一定比米8强,起码少4条机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X8的有效载荷一定比米8强,起码少4条机臂呢

应该不止~~18寸的米8得多大啊~~大盘盘啊,能冒充飞碟了都。X8不仅少4条,仅有的4条还能短不少,线材也能短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电机侧板设计是可以替换不同尺寸的,可以多种搭配测试~~应该能有个好结果了

嗯。。多测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