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夹推荐一款手机,作PHANTOM 2 vision 监视器

楼主(2013-11-14):
双11没管住手,还是抢购了5799元的精灵2,到货还蛮快的,现在问题来了,原来用的手机HTC G10 好像显得陈旧了点,怕影响显示效果,又要掏米购置新手机,现征求大家意见,1500-2000元范围内,有哪款手机能胜任phantom 2 vision 的地面监视器之用,小白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你可以选择国产的啊!酷派,中心,红米都可以的啊!

楼主:
我看中了ipad mini 不知摇控上的支架是否能夹得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中了ipad mini 不知摇控上的支架是否能夹得住啊

可以自己做一个支架,个人觉得iPad或者iPad Mini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欲望无止境,花钱如流水

网友:
ipad屏太大.而监控的分辨率又低,不太合适吧?mini应该不错

网友:
我用的华为A199

网友A:
问一个问题,这个wifi是由手机提供的?必须是手机的3Gwifi才可以,要不户外wifi就没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个问题,这个wifi是由手机提供的?必须是手机的3Gwifi才可以,要不户外wifi就没信号了?

ipod touch都可以,你说是wifi还是3g?

网友A:
wifi 出去就没有信号了,必须有3G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fi 出去就没有信号了,必须有3G啊?

wifi由中继器提供,手机连上中继器提供的wifi就可以了.

网友:
小米2s,1799 32g我目前就用这个
小米3也不错

网友:
内容对了有钱就苹果5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fi由中继器提供,手机连上中继器提供的wifi就可以了.

那还不错,对了这个wifi能不能用来上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错,对了这个wifi能不能用来上网呢?

不能用来上网,wifi信号由飞机发出,中继器接收再转发到手机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错,对了这个wifi能不能用来上网呢?

当然不能了,精灵和手机相连就像是局域网一样,不能向外网发送任何信息,除非切换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能了,精灵和手机相连就像是局域网一样,不能向外网发送任何信息,除非切换wifi

感谢你认真的解答。感谢~

以前飞过精灵1,打算入精灵2,就是对目前的拍视频抖动不满意啊。精灵1拍视频在早上没有风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稳定。

楼主:
还是打算去搞一台IPAD MINI,又要掏2000大米了啊,真是个大坑。。。。。

网友D:
哪位高手做个iPad Mini的支架就爽了

网友E:
IPAD MINI不是很合适
DJI的APP只支持IP,用MINI显示不能全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