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小机真机上自旋过关后,再在模拟器上玩亚拓700E自旋真是超级简单啊!

楼主(2013-11-14):
有一段时间没练模拟器了,近期几个月一直用小机的真机练自旋,正逆基本都过关了,正准备练自旋航线~~~

刚才试玩了一把模拟器,擦!亚拓700E升空后左手一只手就控制就行了(美国手),没右手什么事儿了,感觉模拟器上再练自旋已经没意义了,比真机简单太多、稳太多了~~~

另:SM2000的假控,手感太差了(与真控对比,当初感觉还行,现在感觉手感太硬、太粗糙了),感觉玩玩还行,再用这个假控练绝对坏手了,明天换真控上来再玩玩~~~

假空想定点起降和定点自旋有些难度,摇杆手感不细腻~~~

凤凰4.0,最近没玩MS又有升级补丁了~~~

网友A:
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知道啊~

感觉练技术,还得是真机~~~

不过上真机前,在模拟器上先建立起基本的舵面条件反射还是值得的,否则玩真机秒炸,大部分时间都修机了,体会不到飞的乐趣~~~

网友:
加点风试试

网友:
同意LS  加点风试试!~~

网友:
模拟器还是有必要的。。转的慢一点。。你的右手就不一定有空。。

网友:
模拟器还是有必要的。。转的慢一点。。你的右手就不一定有空。。
既然是模拟器。。那么气候什么都要模拟真实场景。。

网友:
再加点恶劣天气上去

网友:
练模拟器都风速开到8~~如果没风,随便你尾舵打多少,因为基本是直上直下,不怎么偏移~另外就是,停车场那个地图,8个面,飞450,能把飞机稳稳的停到矮墙上,差不多悬停过关。练自旋最主要还是8面练好。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点!一会儿换真控试试~~~

楼主:
擦!还是真控舒服啊!手感强太多了,试了添加天气进去,添加20m/s的风进去后,飞机升空后只能30度倾斜状旋停了,呵呵~~~

强风下只有机头方向有前进的动力,侧向打舵超过40度倾斜角,基本机身就会***下坠了~~~

降低风速至10m/s后,再添加各种乱流,模拟器上的三轴运行还是很强大的,只要升空到离地1.5米以上,依然自旋很稳定~~~

这种情况下起飞后依然能停进圆心红点外围,虽然已经变的很不稳了~~~

高空自旋还是很稳定的,模拟器三轴很强大!

楼主:
刚才凤凰4.0测试最大风速30m/s,目前只有亚拓700E升空后还能机头向朝风向前进,其它机型都无法前进了~~~

但所有机型都无法降落,全是炸机结束,呵呵~~~

80%机型原地就被吹碎了,秒碎~~~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凤凰4.0测试最大风速30m/s,目前只有亚拓700E升空后还能机头向朝风向前进,其它机型都无法前进了~~~

...

呵呵,搜到的风速与风级数之间的对应关系~~~

风力等级表

风力等级 陆地地面物体征象 相当风速(公里/时 米/秒)

0 静,烟直上。 小于1 小于1 0~ 0.2

1 烟能表示风向。 1-5 0.3~1.5

2 人面感觉有风,树叶微动。 6~11 1.6~3.3

树叶及微技摇动不息,旌旗展开。
12~19
3.4~5.4

能吹起地面灰尘和纸张,树的小枝摇动。
20~28
5.5~7.9

有叶的小树摇摆,内陆的水面有小波。
29~38
8.0一10.7

大树枝摇动,电线呼呼有声,举伞困难。
39~49
10.8~13.8

全树动摇,迎风步行感觉不便。
50~61
13.9~17.l

微枝折毁,人向前行感觉阻力甚大。
62~74
17.2~20.7

草房遭受破坏,大树枝可折断。
75~88
20.8~24.4

树木可被吹倒,,一般建筑物遭破坏。
89~102
24.5~28.4

陆上少见,大树可被吹倒,一般建筑物遭严重破坏。
103~117
28.5~32.6

陆上绝少,其催毁力极大。
118~133
32.7~36.9

134~149
37.0~41.4

150一166
41.5~46.1

167~183
46.2——50.9

184~201
51.0~56.0

202~220
56.1——61.2

楼主:
目前风速调至20m/s相当于八级大风,目前感觉这个风速下练习还可以,只要升空后自旋还是很稳定的,但会有风标效应,有时尾巴会不太听话,降落比较有挑战,需要使用高空熄火降落的技法,稍有失误就碎了,降落时基本只能机头朝来风方向,升空后还是很稳定的~~~

不知真机亚拓700E是不是也这样牛!如果真机也这样牛,那真是佩服!将来一定要搞来一台飞飞~~~

楼主:
刚才又试了最大风速30m/s(11级狂风),能成功起飞,空中也能前进(亚拓700E超牛啊!只有机头朝向风向能前进且需要向前倾斜45度角,垂直90度都试了反而前进不了,只有45度一个角度)~~~

但降落无成功案例,只能两前脚架固定支在地面不动(空中也能静态悬停),也不炸机,但后面脚架一落地,飞机马上被吹跑了(秒碎)~~~

反正不降落,也炸不了机,吹远了变成个小点,也能救回来,还能飞回圆心,但只能两前脚长跪不起,无法安全降落到升空前静止状态~~~~

有人能在这个风速下成功降落吗?

20m/s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2013-12-27):
偶能说偶小机自旋不过关,模拟器里面也可以一只手自旋么

网友B:
折腾啊 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