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狂欢节,忍不住入了FBL100。开箱照及产品总体评测,附无刷套装选择

楼主(2013-11-14):
  今天心情不错,几个小鸡同时在上午收到货,非常高兴然后先准备一份蛋炒饭
  好了,吃饱了。急冲冲地把快递抱回家里。额,话说哪个才是驰远的蚊子鸡?
  一眼就能看出来啦。HISKY醒目的打字,包装非常结实,都3层气泡袋了,我。开箱咯,看图
  打开包装,咦,看起来东西还挺多的。然我们看看到底有些啥
  包装内容:FBL100小鸡一台,30C小电池两个,高频头一个,高频头USB充电器一个,充电器转接线3根,futaba,JR遥控器高频头连接线一根,易损件(主桨,尾桨,螺丝,拉杆),还送了2个螺丝钉。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竟然还有一块贴了双面胶的海绵?干啥用的呢?难道是为了让模友方便把高频头粘在遥控器上?额,我想应该是的。这足以提现厂家的诚意了
  因为今天mcpx也到货了,干脆来几张对比图吧,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来看看内部构造吧。 这是一张FBL100与mcpx主板对比照片。左边FBL100,右边mcpx。可能我手机像素不太行,大家将就着看吧。就我目测的而言,FBL100电子元件相对紧凑,而且芯片上印有清晰的芯片编号,所以主板略显“胖”一点。mcpx元件排列相对比较散,而且主板芯片的编号已经被擦掉了,看起来很明显的被擦过的痕迹。我想大概是怕被别人山寨吧。。呵呵,纯属猜测而已。两个飞机都是采用直线舵机,就我玩过的小电直而言,直线舵机确实比普通舵机耐炸,寿命是普通舵机的2-5倍,毫不夸张。我并非吹嘘,这玩意就是谁用谁知道。呵呵
  再来对比下尾电机 上面的是FBL100,配的716空心杯电机。下面的是mcpx,配的是6mm空心杯。很明显,FBL100比MCPX个子要大很多。怎么说呢,就我目前的飞行技术而言,感觉不出来两个飞机锁尾有啥区别。还是等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再看看横轴比对图 额,主桨写着BLADE的就是mcpx。写着HISKY的就是FBL100了。由于图片太小,很难看得出来有啥区别。就我目前知道的来说,mcpx是1.5mm横轴,FBL100是2mm横轴,明显就比MCPX大了一圈。如果说国产的小鸡质量不行,那么大这么一圈,是否硬度不输进口货(其实并非进口货,上海中誉公司代工,也就是上海合朗,贴外国牌子而已)?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大家可以不必在意这个细节问题,当笑话看看就行。
  由于时间紧张,没来得及拍全照片,这里就简单的说下。mcpx尾电机线是漆包线,FBL100是胶包线。众所周知,漆包线一旦掉漆,就容易引起短路烧坏主板,当然我说的并不是说mcpx不好,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的。我记得第一批FBL100就是漆包线,有部分模友反映漆包线容易引起短路,于是驰远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的飞机全改为胶包线,这点不得不赞一下!!!
   大家看看我手中的线,这是干嘛用的?额,原来是平衡充电池连接线,一共三根,两根是JST插,一根平衡充插头。不多说,这已经体现驰远的诚意了,为模友考虑的真周到,呵呵
   随手拆开了高频头内部电池,1S 150MAH 15C,还送了一个高频头专用USB充电器。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遥控器上取高频头工作电源的话,就必须外置锂电。驰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为模友预设好锂电和充电器,挺不错的。美中不足的说明书,竟然全是英文的,我完全看不懂(英语考试50多分,见笑了),希望此点改进。
   小鸡+头罩+电池一共52克,对于这个强磁动力小鸡来说,算是比较好飞了。对频完了之后,推油门主电机转动,发出一阵阵轻微的爆桨声,瞬间我竟然感觉不到这个飞机动力不足。或许我技术还不行吧,看来要下一番功夫苦练技术了。
   关于FBL100改无刷,市面上的无刷电机满目琳琅,应该如何下手?我给大家列了一张表。部分无刷电机动力从小到大排行:C05m  红M5  A120 黑金M5 12000kv  B140 黑金M5 14000kv
HP05s 12500kv   MH05m 13000kv HP05s 14000kv   Hp06 SPIN 16000kv。是不是应该选最暴力的spin 16000kv电机?且听我分析。由于此电机KV值非常高,按照FBL100的齿轮比,转速大概有6000转了。本人才学疏浅,就大胆在各位大大面前班门弄斧吧。我们知道,当直升机旋转的时候,主电机动力输出作用于主桨上的时候,此时会有反作用力于飞机的机身上,因此必须通过锁尾解决直升机自旋。那么6000转的转速要选择怎么样的锁尾??告诉你,是8.5mm空心杯才能锁住。而且,由于此电机功率大,一般的小电池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因此要选择500mah 35C左右的电池才够。不然改了如此暴力,不到2分钟就软了,还不如不改呢。话又说回来,如此一来,必然比MCPX BL还重。接触过BL的都知道,是2S动力,如果说一个1S小鸡比2S小鸡还重,那么1S小鸡可以说基本上完输了,因此此电机强烈建议不上。再来看看HP05S,MH05M这两款电机。MH05m是AEO的产品,而HP05s是OVERSKY的,两家不同的公司生产。本人没有测试,但很多模友已经改了这两款电机了,综合大家实测得出一个结论:必须配合8mm空心杯才能锁住尾巴。电池也可以选择相对适中一点的。350-400mah。30-35C均可。还有就是稍微差一点的黑金M5电机了。此电机由于扭力不足容易掉转,如果打算改此电机的模友,必须改为小螺距高转速配合此电机,请务必做到心中有数。时间有限,再加上本人很多都是道听途说的,所以就不一一说明了。
  小鸡嘛,电量损耗越小,重量越轻,留空时间越长,性能就越好,因此直焊是不错的选择。有条件的童鞋可以把电调和电机直焊,然后把电调插头剪掉,直接焊接在主板上,附图供参考:FBL100改无刷焊接信号点: 红色线连接点就是信号点了。电调取电有2种形式,从主板+和-取电给电调或者从电调供电+和-引电给主板。不过要记得,信号线可以用细线,而供电线一定要用粗线。无刷电机功率较大,选择比较大的供电线是有科学依据的,请务必做到心中有数。
   最近加班太累,暂时先写到这里。以后会继续补充的,哎,时间不早,睡觉去了。各位模友晚安!!

网友A:
我擦!楼主不会就是群里那位败了2200元买小机那位吧~~~

建议先把一台玩烂了,再开新的,这样老有新的玩,否则一大炸后全都帕金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楼主不会就是群里那位败了2200元买小机那位吧~~~

建议先把一台玩烂了,再开新的,这样老有新的玩, ...

呵呵。买来静态也行啊,看着就高兴。金钱只是浮云。另外我补充几点,mcpx头罩完美兼容FBL100飞机,不用打孔,大小刚好。mcpx主板完美兼容FBL100新款舵机,至于FBL100兼不兼容mcpx舵机就不得而知了。mcpx主轴和FBL100主轴大小基本一样,mcpx可以完美兼容FBL100旋翼头,反过来FBL100或许也兼容mcpx旋翼头,这个不敢妄下结论,不过我相信没人会这样改。FBL100和mcpx桨两者随意调换都可以,基本上兼容了。mcpx尾管是圆形,FBL100是方形尾管,因此尾巴不通用。还有就是。。。等楼下补充吧

网友:
我感觉是驰远在抛售老款FBL100和FBL80,给更新版让出市场空间,可能还在孕育130X…………

网友B:
玩具级别??????????????

网友:
我也要吃蛋炒饭,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有非常有米的人啊

网友:
友情顶一顶,顺便拿点分!

网友:
我也买小鸡了,驰远的100和80各一个,花了900米!顺便说下,这是我这个论坛的处女回帖哦!

网友:
楼主也是个夜猫子和我一样这么晚才睡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买来静态也行啊,看着就高兴。金钱只是浮云。另外我补充几点,mcpx头罩完美兼容FBL100飞机,不用打 ...

mcpx没必要换fbl的桨,我换过,有时还让mcpx抽风。再说要耐用,原厂桨更耐炸,fbl桨炸烂n副原厂还是杠杠地。。。国内B牌桨也不怎么样,如果你一定要想换心情,可以考虑KBDD的。这里顺便提一下,KBDD的大桨我没用过,不过尾桨确实很好用,锁尾不错,mcpx原厂尾桨容易变形。fbl我一般是换圆实心碳管走外线(实际上有尾电机的小鸡我都走外线),这样基本没有什么尾管断裂这样问题了。当然了,你要炸得狠了,损坏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100肉了点,80飞起来才爽。

网友:
顶顶,关于无刷选擇对我很有用,祝早日拿到奖品

网友:
有钱人,我就一个鸡,入魔到现在

网友C:
只想到舵机,有没有想到接收板是否耐炸,

网友:
米人啊,羡慕嫉妒恨

网友D:
我也是一架100 一架mcpx 100的横轴与mcpx不一样粗,不能通用

网友:
呃...我的100悬停的时候缓慢自旋,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mcpx有点小金鱼,但不影响锁尾,所以我觉得锁尾还是mcpx好点

网友:
自从450白菜后,这小JJ就不怎么给力了

网友:
蘿蔔青菜

网友:
我再帮你顶一下

楼主:
继续顶下,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一架100 一架mcpx 100的横轴与mcpx不一样粗,不能通用

嗯,必须改整个旋翼头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顶下,谢谢大家

fbl100舵机拉杆能否用在mcpx上?fbl100电机和新舵机要不要改线才能用在mcpx上?因为之前看过一帖说100舵机接线与mcpx不一样,要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fbl100舵机拉杆能否用在mcpx上?fbl100电机和新舵机要不要改线才能用在mcpx上?因为之前看过一帖说100舵机 ...

拉杆我没试过。但是电机和舵机可以直接用。某宝有39元拆机直线舵机,也是某线的原厂固定翼拆下来的舵机,可以用在mcpx上,如果原厂旋翼头炸坏,建议中联,桨夹,轴承,横轴,全部换成FBL100的。经济实惠啊

楼主:
自己顶起啦

网友:
喜欢就好!

网友F:
我擦!楼主非常有米的人~~不错 上个视频吧
~关于无刷选擇对我很有用,祝早日拿到奖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擦!楼主非常有米的人~~不错 上个视频吧
~关于无刷选擇对我很有用,祝早日拿到奖品

谢谢老兄帮顶。视频就不上了,不会上传优酷,再说技术很菜。

网友:
目测楼主买到的两个机器是老款  我是11月8号买的 跟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级别??????????????

属于初级入门航模吧,小6通~

网友G:
LZ 能否阐述下 FBL100和FBL80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现在准备入手不知道选哪个好啊 本人已有SUPER CP 受不了高昂的舵机费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我没试过。但是电机和舵机可以直接用。某宝有39元拆机直线舵机,也是某线的原厂固定翼拆下来的舵机, ...

要是使用fbl100主马达在mcpx,马达连主板插头是不是要改啊。。。。我看到原厂的插头和100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能否阐述下 FBL100和FBL80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现在准备入手不知道选哪个好啊 本人已有SUPER CP 受不了高昂 ...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在各位大大面前班门弄斧一回吧。第一点:感觉FBL100原厂锁尾不给力,低转速和飞3D都明显的摆尾,而FBL80锁尾杠杠的,那就意味着FBL100一买来就得改尾电机。第二点:就动力方面而言,我觉得FBL80动力更强劲。第三点:FBL100没FBL80灵活,100显得比较呆板,80用“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形容毫不夸张。       当然FBL100并非一无是处。第一点:FBL100改无刷方便。市面上的黑金M5,MH05M,HP05S,等等电机都可以用。第二点:由于FBL80新机架迟迟未上市,因此先有版本没有改无刷的空间,要等新机架上市才有希望了。第三点:FBL100很多配件,小到电机,大到头罩,都可以与mcpx完美兼容。     综上所述:如果你技术好,且不想改无刷,那玩FBL80。 如果新手,又想改无刷,那就FBL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在各位大大面前班门弄斧一回吧。第一点:感觉FBL100原厂锁尾不给力,低转速和飞3D都明 ...

感谢LZ的回复~~

网友H:
好飞机得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飞机得顶

呵呵,蚊子机。室内娱乐娱乐而已~

楼主:
自己顶一下、。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想到舵机,有没有想到接收板是否耐炸,

有头罩一般接收机坏不了的。。。哥们

网友: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关键头罩也是好好的,只是练练悬停。难道是人品。。。

网友I:
小鸡  也费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鸡  也费钱啊

航模到处都是坑。。。。。。。。。。。。

网友:
FBL 100 主尾馬達插槽鬆脫失控,有無直焊的焊點?

网友:
蛋炒饭不错哦

网友:
可以!玩点小机冬天冷了

网友:
楼主麻烦您帮我看看FBL100出现的问题,我的控是固朗K-7II, 我左右拨动副翼摇杆,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一起上下动,升降舵机反向上下动。推拉升降摇杆时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正常,螺距舵机动微微的一点点。调舵机的正反向怎么都调不好,(推油门螺距是正常的)请教楼主我该怎么调?谢谢!

网友(2014-01-15):
什么时候忍不住入亚拓150?
楼主的炒饭很有卖相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