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电调怎样设置?

楼主(2013-11-14):
买了6个铂金30A的电调,连接好线后无法进行油门行程设置,同时买的编程卡上电后插上电调线又没有反映,无语了。那位大师有办法给指点下,不用编程卡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A:
铂金电调插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然后找另一个电调或者UBEC给接收机供电,然后你就可以愉快的设置油门行程了。我刚入多轴巨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论坛上也没有解决方法,把我恶心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想到这个办法。

网友:
铂金30A电调没有BEC,直接插在接收机上,接收机没有供电,当然不能校油门行程了。

网友:
昨天也碰到这个问题,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红线没有电压出来了,,以为是坏了,马上联系卖家,才知道就是这样的情况,要另外拿一个电调供电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我也是无奈之下拿起说明书看才发现自己的愚蠢,看来惯性思维害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铂金电调插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然后找另一个电调或者UBEC给接收机供电,然后你就可以愉快的设置油门行程了。 ...

请教朋友,另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接在接收机的哪个通道上啊?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朋友,另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接在接收机的哪个通道上啊?不吝赐教!谢谢。

随便一个通道,所有通道的+-都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通道,所有通道的+-都是相通的

谢谢指点,也想换铂金30A的电调,他们都说响应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朋友,另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接在接收机的哪个通道上啊?不吝赐教!谢谢。

任何一个通道都行,所有通道都能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通道都行,所有通道都能给接收机供电

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

话说好盈白金也就那样,我现在用60块钱的中特威蜘蛛,支持到6S,飞起来感觉也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好盈白金也就那样,我现在用60块钱的中特威蜘蛛,支持到6S,飞起来感觉也妥妥的~~

是吗,中特威我也用过,在固定翼上。蜘蛛相当于HY哪个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中特威我也用过,在固定翼上。蜘蛛相当于HY哪个系列的?

蜘蛛应该是对应好盈铂金系列吧~~~毕竟人家同样是无BEC的30A,6S电调,控制频率600赫兹,话说真不知道好盈贵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中特威我也用过,在固定翼上。蜘蛛相当于HY哪个系列的?

哦对了,蜘蛛还有自动适应油门功能,不需要做油门行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蜘蛛应该是对应好盈铂金系列吧~~~毕竟人家同样是无BEC的30A,6S电调,控制频率600赫兹,话说真不知道好盈 ...

贵在牌子上 。广告成本较大,另外一线牌的的利润空间较大。精明的买家可以买(潜力股)的二线品牌,质量不相上下,价格比较亲民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蜘蛛还有自动适应油门功能,不需要做油门行程了!

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

嗯~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用起来很方便的

回头买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