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A2的优与缺。。。

楼主(2013-11-14):
A2的帖子太少了,在这儿开一个汇总下讨论吧。
我还没飞过,不过早装好和调参多次了。刚刚全都升到2.0。结果调参时还是不停地弹出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在以前的1.0固件调参时也不时的出现。我是外接14SG的7008接收机。这是不是能反映出多个用户提到的飞A2失控的状况。DJI有正式说法吗?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在接收机报错后,重新接电问题是否依旧?
指南针异常在校准指南针后,是否情况不变?

网友:
不知道你用哪个版本的调参软件?我开始有也过你这个问题,后来下载最新调参,将主控也升级到2.0,正常了

网友:
A2使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不过调参软件开发人员明显,思维混乱。

网友:
固件升级后要使用相对应版本的参调软件
这样就不会有弹窗了
要是楼主还没有校准故指南针的话,就一直会跳

楼主:
lz的所有飞友,重点是接收机错误哦,版本都是对应的,最新的。

网友(2013-12-28):
A2可靠吗?

网友:
暂无A2,但是帮顶,我感觉WK已经很牛B了,好吧,我跑题了..

楼主:
我觉得论坛里对A2集体失语还是挺奇怪的,都只顾自己飞呢,国内的论坛很尴尬。

网友A:
A2内置的接收机那么给力……为什么要外接7008呢……难道为了遥测?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如果调参的时候只用电脑USB供电,A2又接驳了很多设备的话,会不正常哦。
A2功能很好很强大,不过调参软件的设计确实有点不成熟,期待改进。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 ,全部升级到2.0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内置的接收机那么给力……为什么要外接7008呢……难道为了遥测?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

传说A2接受有断信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