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还是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11-14):
小弟的床子电机是380电,1.5KW.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应该买什么功率的变频器何用,谢谢

网友A:
      关键看你家里有三相电没有。有三相380V电源的话,买一台标称功率大于1.5KW,38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就可以。若家里只有220V单相电源,就要买一台220V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功率大于1.5KW的变频器,同时将电机由星型接法变为三角形接法(星型接法为380V供电,三角形接法为220V供电)才能正常使用。打开电机接线盒,若从电机内有6根电线出来,只要调整接线片就可以改为三角形接法;若电机内只有三根线出来,则比较麻烦,要拆开电机,找到电机内三根线接在一起的接头,分解后引出三根线再变为三角形接法才可以用220V电源。

网友B:
还可以用220入,380出的变频器
不用改电机
普通380变频器改装过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家里有三相电没有。有三相380V电源的话,买一台标称功率大于1.5KW,380V输入、380V输出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220入,380出的变频器
不用改电机
普通380变频器改装过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