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换电机,380电机轴上的金属齿轮怎么往下取

楼主(2013-11-14):
如题,380电机上的金属齿轮取不下来,尖嘴钳子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搞了一晚上,无果,最后打算拆电机,没合适的工具拆不了。

网友A:
淘BAO专门有卖那个拆电机齿轮工具,几十块钱的很方便,几秒就搞定,如果你不想保留原有齿轮,最直接的就是把齿轮放在金属上然后用锤子敲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BAO专门有卖那个拆电机齿轮工具,几十块钱的很方便,几秒就搞定,如果你不想保留原有齿轮,最直接的就是把 ...

谢啦,那工具是叫拔轮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那工具是叫拔轮器吗?

拔齿器

网友:
参考我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