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长时间 FPV 什么电机可靠性比较高?

楼主(2013-11-14):
FPV
载机一般是都是单发,要求
电机
非常可靠,否则上天就是几千上万的损失。请教下经常长距离长时间
FPV
的朋友, 500元以内那种
电机
可靠性最好?

网友A:
本人使用XXD,从未出现过问题,朗宇也不错

网友B:
看人品啊。。。。。

网友C:
当然用丹锂电机,绝对高品质

网友D:
现在我推荐GS,基爱思。
再一个关乎可靠性的事情就是稍微留大点余量,比如配桨配到满油2分钟电机各部位(外转子,底座体现绕组温度)也不烫手,转速也别太高为好。
这种搭配还能比较高效,就是动力上稍逊,因为不是压榨极限功率的配置,同样的动力会稍重一些。

网友E:
电机挂掉的机率几乎可以不计

网友F:
花牌电机

网友G:
贵的也会有不好,便宜的也会有好。这东西还得靠运气,每次上天前做检查才是最重要。不然就只能靠好采了。

网友H:
整个系统中最最最最不易出问题的,貌似就是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