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置

楼主(2013-11-14):
机身      COMET500 仿亚拓450级电直450空机6通450V2
                 金属版450直升机450Pro
陀螺仪    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TL2685
电调        最新款 好盈Pentium(飞腾)-40A 无刷电调
锁尾舵机        4 50电直数字Goteck GS9257 空心杯锁尾舵
                      机 FUTABAS9257/顶级锁                                      斜盘舵机           EMAX银燕ES09D
电机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860KV 450暴
                     力马达
电池          3s  2200   25c
以上配置请各高手指教,本人新手玩了2个多月华科尔v120.,沒练过模似器,对尾自如,对头还不行。动手能力还行,上450是为3D准备。
还请教模似舵机和数字舵机能混用吗?金属的和塑料的舵机区別大吗?

网友A:
1、机身最好不要用金属版
2、电调建议上铂金40A
3、锁尾舵机建议一步到位S9257,如果钱少考虑DS520 525或KST215锁尾
4、电池建议花牌3S

网友:
这个配置还是可以的,先练习用。三个钭盘舵机要一致,锁尾的可以是另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身最好不要用金属版
2、电调建议上铂金40A
3、锁尾舵机建议一步到位S9257,如果钱少考虑DS520 525或 ...

ALZRC - S9257 450 数字锁尾舵机/1520μs RCS-S9257A
这个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ALZRC - S9257 450 数字锁尾舵机/1520μs RCS-S9257A
这个行吗?

我有狮子3s 2200 25c电池能用吗?

网友:
用是都可以用,不过一分钱一分货,锁尾舵机还是futaba s9257好点

网友B:
飞腾40A电调OK,如果想要定速功能可以用铂金,那是后话。
舵机的方案很多啊,举例:
(1)三个斜盘用115MG,锁尾用520;
(2)用Power HD的399元套装,三个2215S+一个3688。

顺便回答LZ的两个问题:
[原问题]模似舵机和数字舵机能混用吗?金属的和塑料的舵机区別大吗?

回答:
(1)可以混用,但三个斜盘舵机要求同一型号,最好是同一批次。
最好不要混用,否则设置不妥的话,容易烧舵机。
(2)最好选择金属齿轮(耐炸),金属外壳(散热好,同时耐炸),
配合易损臂。

塑料的舵机炸机容易扫齿,特别一般舵机的甚至每炸必扫,
会大量占用时间修机,而且修舵机很麻烦,如果外壳炸变形,
基本上修不好。

供参考,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腾40A电调OK,如果想要定速功能可以用铂金,那是后话。
舵机的方案很多啊,举例:
(1)三个斜盘用 ...

谢谢了。很全面。

网友C:
斜盘用金属的,一定

网友:
不错了,看来你是潜过水的。锁尾听6楼的。电池2200以上的都可以。500的机身好像还没金属的,好的一款是加厚的碳机身。也不贵
我也用的500的又找到一个同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腾40A电调OK,如果想要定速功能可以用铂金,那是后话。
舵机的方案很多啊,举例:
(1)三个斜盘用 ...

斜盘的上金属齿恒吉933。锁尾的上 powerhd 3688hb。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盘用金属的,一定

斜盘的上金属齿恒吉933。锁尾的上 powerhd 3688hb。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斜盘的上金属齿恒吉933。锁尾的上 powerhd 3688hb。可 ...

斜盘用933可以但有条件115或215.
3688还是算了吧。
锁尾可以115/215或者恒吉中型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的上金属齿恒吉933。锁尾的上 powerhd 3688hb。可 ...

可以,性价比高。

建议顺便订四根舵机延长线,20厘米或30厘米的,以防原配舵机线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盘用933可以但有条件115或215.
3688还是算了吧。
锁尾可以115/215或者恒吉中型舵机

恒吉 MD732金属齿轮数码锁尾舵机,这个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