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力电机与朗宇电机的规格

楼主(2013-11-14):
电机
的规格如恒力的4822与朗宇的4108,4108的质量比4822的还重。意义不一样?

网友A:
貌似恒力的是外部转子数据,朗宇的是定子数据,不一样
基本恒力的48相当于朗宇的40还是41来着

网友B:
国人喜欢玩数字游戏,实在的厂家标的是定子的外径和长度(外转子式),严重鄙视标外转子直径和长度的厂家,有**之嫌。拍时请详细查看数据,以免误判。

网友C:
是呀是呀

网友D:
是的,有些厂家是这样标注的,刚接触外转子无刷电机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个参数搞得晕头晕脑的,现在大概了解用转子外径标注参数的厂家有 双天,恒力,GS。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E:
后面的两个数字代表线圈匝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