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怎么配置MINI

楼主(2013-11-14):
我想配置个mini,我看了下ipadmini的配置有的是带4G版本的,有的是WIFI的。不知道这个地面站是要4G的才好用还是WIFI的好用,我自己已经有便携无线路由器了,所以问问大疆的客服和前面使用公的老师们给个满意的答案,

网友A:
适合就好,单纯拿来做地面站控制的话还是wifi版本的好些,但是又想上网又想做其他用途的,4g+wifi吧!

网友:
ipad 主要是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信,只要ipad2 以后的设备都支持蓝牙4.0。即可。新款那更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就好,单纯拿来做地面站控制的话还是wifi版本的好些,但是又想上网又想做其他用途的,4g+wifi吧!

我有无线路由器,上网不是问题,主要是4G的mini带GPS导航功能不知道这个对地面站有什么要求和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无线路由器,上网不是问题,主要是4G的mini带GPS导航功能不知道这个对地面站有什么要求和影响

应该不会有影响的呢!!!!

网友:
我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
拿分闪了!

网友:
毫不相干呢,建议楼主用WIFI就好,你不是有路由上网了吗,导航神马的用手机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上说的是,弄个Wi-Fi的就行了

网友:
Ipad有没有gps和地面站毛关系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