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le ICE2 HV 80 A 电调油门行程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3-11-14):
新装了一台亚拓600E PRO  DFC,Castle ICE2 HV 80 無刷調速器用软件通过设置卡设好各项设置后,接电机进行电调油门行程设置时出现了问题,遥控器是JR XG7。按照千红老师提供的设置方法,在遥控器各通道行程设置菜单上油门通道的行程设置为最高40%,最低40%然后把油门杆推到最大油门位置,接通接收机的UBEC供电,确认舵面操作正常之后再给电调接上动力电池听到电调自检+几次短音(几S电池响几声)后,电调不再发出声音,这时回到油门行程设置菜单,慢慢增加最大油门行程量值,到92%时电调发出了确认音,后再多加2个百分点,94%,就确定了电调的最高油门行程位置;(疑问:94%的数值算最高行程吗?)更无语的问题紧接着来了:然后将遥控器油门杆拉到最低,刚要想慢慢增加最低油门行程量值,还没拨动滚轮增加行程量值 电调就发出了确认音 这是成功的最低油门行程确定吗?认为不是,估计是自己动作太慢,那就重新来过吧;可试了几次,仍无进展,最多行程量值增加几个百分点,还没过50%,  电调就发出了确认音这样的情况,我不认为是成功确定了电调的最低油门行程位置,果然,退出设定,上电测试,不能启动电机,郁闷中,如何解决,恳请高手指教,先拜谢了

网友:
网上有个视频  在亚拓的专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