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13-11-14):
新手请教好盈铂金Platinum-40A-Pro OPTO 电调
FlyFun-40A: 3A (开关电源稳压模式-switch mode)
●FlyFun-40A-OPTO:无
是什么意思,有沒有做用大吗,有影响性能吗?

网友A:
OPTO是不含内置BEC的,他只能从接收端读取信号,不能给接收端供电。例如飞小固定翼,用普通电调就可以直接给接收机供电,但OPTO就没法给接收机供电。OPTO一般用于多轴,飞控从自己的电源模块取电,不走电调的供电,有助于电调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O是不含内置BEC的,他只能从接收端读取信号,不能给接收端供电。例如飞小固定翼,用普通电调就可以直接给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O是不含内置BEC的,他只能从接收端读取信号,不能给接收端供电。例如飞小固定翼,用普通电调就可以直接给 ...

解答的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O是不含内置BEC的,他只能从接收端读取信号,不能给接收端供电。例如飞小固定翼,用普通电调就可以直接给 ...

二楼很专业!

网友:
OPTO相对SBEC,调速器工作更加稳定,因为没有电源杂波的干扰。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