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右拉的原理,求指正。

楼主(2013-11-14):
新手入魔,不对之处请指出

第一点:前拉式的螺旋桨为什么要右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尾部向前看,螺旋桨产生的逆时针旋转气流会对垂直尾翼造成一个向右的冲击,从而导致飞机向左偏转,适当的给于右拉,会让这个逆时针旋转气流偏离垂直尾翼达到一个平衡。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螺旋桨是顺时针旋转牵引,那产生的是顺时针的气流,那是不是就要左拉了?

第二点:很多人说右拉是为了克服机身反扭,因为电机轴如果和机身一直的话,反扭的作用力相对较大,如果有个夹角,会减少这种反扭,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下拉就已经解决了,因为下拉就已经产生夹角,不在轴线上了,没必要再右拉了啊。如果真的是为了克服反扭,麻烦给阐述下原理吧。

第三点:螺旋桨高速旋转时相当于一个陀螺,陀螺会产生进动,偏转陀螺可抵消进动。但是当从后往前看时,假设螺旋桨逆时针旋转,会产生向右的进动,那这个第一条正好抵消了,那岂不是就不需要右拉或者左拉了?

如果是因为我上面说的第一点原因,那么单桨的飞机假设螺旋桨的安装位置对垂直尾翼不影响或者影响很小,那是否就不需要右拉了?

那如果是双发的飞机不管前拉还是后推是否也需要右拉?(假设两个桨的转向一致)

网友:
就是陀螺的进动

网友:
同样求科普

网友A:
第二点是主要的,但是,‘如果有个夹角,会减少这种反扭’——是错误的。夹角不能减少反扭(夹角就是90度,反扭还是有的,只是方向不是原来的)。反扭的作用是飞机左倾,有一个左转作用,右拉的作用让飞机右转,可以抵消反扭引起的左转。

网友B:

有时候实践出真知,装二张一样的小飞机、一张有右拉和下拉,一张完全装正,试飞一把后,自然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点是主要的,但是,‘如果有个夹角,会减少这种反扭’——是错误的。夹角不能减少反扭(夹角就是90度, ...

右拉只是改变了反扭的角度,怎么可能抵消反扭?只要电机转,反扭就存在,你只能通过外力抵消这个作用力,比如正反桨,或者微调副翼。怎么可能通过改变电机的角度抵消反扭呢?

网友C:
LZ知道飞机可以光靠方向舵实现一部分副翼的功能吗?飞的时候打方向舵,飞机不单会转头,还会往相应一侧滚,这就是偏航的副作用。
同样设置了右拉角后等于变相的让飞机自己带了一点右偏航,产生的少量的右横滚可以抵消一部分电机的反扭左右,这不是下拉能改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实践出真知,装二张一样的小飞机、一张有右拉和下拉,一张完全装正,试飞一把后,自然就有答案了。

实际情况要复杂多了,这样实验很难有好多结果。

网友A:
在遥控模型上下拉的作用我理解主要是克服大马力时飞行速度明显增加(升力与速度平方成正比),模型有很大的抬头趋势,有了下拉,马力越大,拉力向下的分力也大,这样可以抵消因为速度大而产生的抬头趋势。
滑翔时模型平稳下降,马力大了以后模型猛爬,就应该加大下拉角。
当然,上述现象不完全是下拉一个原因。机翼和尾翼的翼型、安装角差、尾力臂、面积……有关系。设计好的飞机会自动克服一部分因为速度增加而产生的抬头趋势。
增加下拉角是克服这个现象的有效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知道飞机可以光靠方向舵实现一部分副翼的功能吗?飞的时候打方向舵,飞机不单会转头,还会往相应一侧滚, ...

我也觉得是这样,是偏航引起的横滚效果

网友D:
我支持第一种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第一种观点。

如果是这样,单桨的飞机假设螺旋桨的安装位置对垂直尾翼不影响或者影响很小,那是否就不需要右拉了?

是否实践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模型上下拉的作用我理解主要是克服大马力时飞行速度明显增加(升力与速度平方成正比),模型有很大的 ...

我们讨论的是右拉,不是下拉,大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知道飞机可以光靠方向舵实现一部分副翼的功能吗?飞的时候打方向舵,飞机不单会转头,还会往相应一侧滚, ...

不是很明白,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十分感谢。

网友E:
很简单,从机尾向前看,螺旋桨顺时针旋转时,机身受到一个逆时针的力矩。螺旋桨右拉后,左边机翼接受螺旋桨吹出的气流较右机翼多,因此左机翼升力比右机翼大,这样就克服了机身的逆时针力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单桨的飞机假设螺旋桨的安装位置对垂直尾翼不影响或者影响很小,那是否就不需要右拉了?
...

我认为是这样的,不过螺旋桨滑流面积挺大的,单发不可能完全避开。
有关高水平的讨论,见链接:http://www.5irc.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十分感谢。

比如飞机向右偏航,飞机左侧的机翼划过的空气比右侧多,所以飞机会有向右滚动的趋势,虽然没有副翼那么大,但是已经很可观了,所以有时候你飞机不开副翼,光用方向舵也能让飞机偏航和横滚~~~左偏航同理

如果电机轴和飞机轴线一样,那反扭力直接让机身往左滚动,除非你采取比如方向舵提前往右设置,或者副翼往右微调之类……但是如果拉力线调整到右侧,那等于一开始就让飞机有向右偏航的趋势,如此按照上面的原理让飞机自动往右滚,可以抵消反扭而不用牺牲方向舵和副翼的行程~~

网友:

模型飞机的推重比比较大,右拉,下拉是为了克服瞬间大油门产生的反扭,这个角度和翼展,机翼面积,浆的尺寸,电机的转速,操作手法都有关系,先按传统做,再改,再分析。

网友(2014-03-28):
不同意反扭说法,极端例子,吊机,只用方向舵能不能抵消反扭??

网友:
这事有关资料有权威的理论,真飞机也是如此。
就是由于反扭力会使机身向左转动+升力会使飞机向左偏航,为低消所以右拉!
飞机的飞行要考虑到重力和升力的因素。

网友:
多看看这样的讨论帖,进一步理解航模技术和飞行理论

网友:
你的第一条是对的。是为了抵消滑流作用。我是学飞行的。这个我比较清楚。真飞机没有右拉角是因为真飞机有飞行员在滑流效应强烈的时候蹬方向舵控制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从机尾向前看,螺旋桨顺时针旋转时,机身受到一个逆时针的力矩。螺旋桨右拉后,左边机翼接受螺旋桨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那请问一下,后推的飞机就无需考虑这些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