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蒙皮啊,蒙的一塌糊涂

楼主(2013-11-14):
不会蒙啊,还是得撕了蒙棉纸吧

网友:
楼主会蒙棉纸不会用热缩膜??棉纸才是功夫活啊,涂布油还有毒呢,

网友:
套材赛斯纳吧...

网友:
说实话····俺也蒙不来········所以一直飞泡沫机·············

网友:
我也不会蒙皮

网友:
有褶的地方先用烙铁烫一下四周然后再调高温度从有褶的地方向四周推。如果还是弄不平,就用手术刀在褶的地方划上一刀,再用烙铁烫。
从照片上看你有一道工序没有做。那就是用细砂纸给要蒙皮的地方抛光打磨。这样蒙上的蒙皮才光滑。

楼主:
不是套材赛斯纳  是自己整的图纸“搬运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010

网友:
多蒙几次就会了,蒙前面先试验一下熨斗的温度,皱的地方多熨一下试试。

网友:
表面没处理光 所以蒙来不好看 一定要打磨 填补再打磨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就蒙好了。

网友:
看起来蒙皮好麻烦,所以我一直没敢入轻木机。

网友:
我也是不会蒙所以做了骨架就当装饰用了!

网友:
喜欢轻木的,因为内部空间大,改装空间也大,爽

能发份图纸给我吗

楼主:
图纸是自己整的,切割完发现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机舱底板偏差了2mm

网友:
真难看,哎!!,还是祝福你吧,也不知道应该祝福这飞机寿命长点呢还是短点呢,纠结

网友:
头一次蒙正常,用吹风机把屁股堵住,吹蒙皮,效果又快又好,但是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机体做的不错...

网友:
还可以吧,机身没好好打磨,再怎么蒙也不行。这机身这么结实,把边封好 180度一缩就平了。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