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机了,apm高空降落,失速翻转重新给油,到底能不能自动调平?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3-11-14):
       前面飞了两块电池都正常,最后一块爬高测试,降落时觉得速度太慢,又怕电池不够用,所以中途收了两次空油门!第一次视频中可以看到,机器还没有翻转,所以就恢复了(恢复的时候听到了电机的叽叽喳喳声音!好像十分痛苦吃力,幸好用的是好电调啊);第二次时才知道加速度到底有多快,转眼就翻滚回地球,幸好砸在一颗树上(一个人的运气迟早会用完的),最后掉地上,损失一片浆。

另外大家看视频中,在转向的时候都有左右摆动明显,这个是不是属于pid调整中说的震荡现象?盼解释,先谢谢apm魔友了。下面视频送上--可选超清。  回头再看这个视频发现第一次失速翻滚的时候已经是底朝天了,最后能翻回来。但第二次有一栋楼的高度,居然翻身无望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反正下降速度太快的话,飞机抖得严重,看着都揪心。。。。

网友:
干嘛没事玩收油这种危险动作,飞控有可能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A:
啥飞控啥云台这么甩哦!

网友B:
楼主应该报下配置,据说X8比X4结构速降稳太多。

网友:
抽成这样 还飞那么高?

网友C:
捡起来还不忘下电,还不小心碰到油门,好危险的动作!!!

网友D:
定高或者Loit模式,油门拉到底就行了。10米高的时候,油门直接回到中点,就可以悬停了。

或者地面站直接指定新的高度,让他自己飞。

飞机在头顶上,手控的话,你看不出来下降速度的。就算很快的下降,你也看不出来,最后快到地面,你才看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真的想练习手动***下降,把飞机飞远一点,这样下降的时候,看的清楚。

网友:
stab模式,油门收光,所有电机停转,飞机无法平衡,只能无控翻滚下坠。不过看了LZ视频,感觉只要高度够,失控再推油还能救回来。

网友:
额。。。PID没调好。。否则自己翻回来轻推油门就OK。。

网友E:
`````还好没有 划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没有 划到手

没注意,还挂在定高模式,怠速转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或者Loit模式,油门拉到底就行了。10米高的时候,油门直接回到中点,就可以悬停了。

或者地面站直接 ...

所言极是啊!就是因为抬头看不清楚到底多少速度下降,所以才造成紧急推油,但为时已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起来还不忘下电,还不小心碰到油门,好危险的动作!!!

不是碰到油门,而是眼见飞机失控,混乱中寄托希望挂给定高模式。跑来看现场,忘记还在定高模式,怠速转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报下配置,据说X8比X4结构速降稳太多。

x6是下个个机架的打算,x8?要看控制水平提高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控啥云台这么甩哦!

硬挂的。还没上云台。

网友F:
地面工作都没做好,这样的飞机也敢上天,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面工作都没做好,这样的飞机也敢上天,厉害!

地面工作?你指的是?

网友:
安慰楼主一下。

网友G:
楼主没装图传盲拍的是吗?

网友H:
呵呵,这机机抖动的厉害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呵呵,这机机抖动的厉害啊,。
其实没有什么抖动,视频里是在不停的转向。

网友J:
很吓人的样子么?

网友K:
安慰一下。小心操作

网友L:
就算收油门,也不应该翻转过来的呀。

网友M:
中途听到BB响,是不是电压报警,最后一次坠落有可能是触发的电调的低压保护,导致动力输出受限
电调低压保护能关掉最好,不能关就设最低。废一个电池几百,坠个机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