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能飞室内不?

楼主(2013-11-14):
如题,大疆精灵能飞室内不?
稳定性如何

网友:
姿态模式,我记得精华帖有个精灵室内航拍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别过多的依赖于gps,练练姿态不错。注意安全

网友:
室内空间大就没问题,怕乱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外姿态模式下没有信号可以自动返航吗?还是必须要GPS才可以返航?

室外gps准备完毕,起飞时记录起飞点,丢失信号会自动返回这个坐标点。当然,起飞前先搜星,姿态下失控我还真遇到过。理论上是可以返航的。前提是起飞前记录返航点

网友B:
你好,在室内飞行用姿态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室内飞行用姿态模式就可以了

室内姿态模式失去信号能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姿态模式失去信号能返航吗?

没GPS...没法定位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室内飞行用姿态模式就可以了

精灵1代现在用的都是V2的飞控呀,配的是什么GPS呀
这精灵2888,飞控2499。其它加一起才400不到?

网友:
还是不要室内飞了,危险!
精灵是可以伤人的高级玩具!

网友:
没有问题,我飞过,如果你没有把握先装保护架飞。。。

网友:
这问题太肤浅!

网友:
室內就算打gps模式,飛控也會自動轉換成姿態模式
室內當然也可以

网友:
我有空就在家里飞,很好飞,从客厅的阳台飞出去 在外面溜一圈又飞回来,很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灵1代现在用的都是V2的飞控呀,配的是什么GPS呀
这精灵2888,飞控2499。其它加一起才400不到?

那直接买精灵嘛,四个电机四个电调一套遥控接收,赚翻了。只是GPS不能拆下来用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直接买精灵嘛,四个电机四个电调一套遥控接收,赚翻了。只是GPS不能拆下来用了而已。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直接买精灵嘛,四个电机四个电调一套遥控接收,赚翻了。只是GPS不能拆下来用了而已。

你的提議真強   GPS 照理一樣可用得著!  只要有適當的改裝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