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X找不到可以设置成练习模拟器的位置

楼主(2013-11-14):
找大侠们帮个忙,怎么在英文菜单下设置练习模拟器啊,有设置过的帮个忙@谢谢!

网友:
你的11X我没用过,我的JR XG8把教练线插入不用开开关,自动开机,连上电脑直接用。

网友:
新建一个模型 把制式选为PPM 插上模拟器试试

网友:
樓上正解,11x 要用 ppm 才能跑模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