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hantom Vision相关事宜

楼主(2013-11-14):
精灵的电池能否便宜一点,控制方式可否优化下,什么时候会出固件。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电池确实坑,似乎有厂家已经开始着手山寨了呢

网友A:
哇  相机3069  中继器600     大部分都是看中的续航能力 这2样都不需要5799-3069-600=2130都别喷我   我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相机3069  中继器600     大部分都是看中的续航能力 这2样都不需要5799-3069-600=2130 ...

难道软件就不值钱了吗,创意就不值钱了吗,系统集成就不值钱了吗,只算硬件成本,是对知识产权的漠视阿。

网友:
你说的前几个问题不好确定,但你所言无法进去相应校准这个问题我用了两台精灵2 都进入了,

网友:
无效电池,我飞20+次,出现过一回,也是吓一大跳。所幸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好像一直向上推油门也可以保持高度,最后平稳迫降,重新插拔一次,恢复正常。不知道工厂改进电池的消息靠谱不?

指南针校准我校准过3次,每次都能一次进入,成功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