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座与船身的粘结请教???

楼主(2013-11-14):
我的电机座已经跑掉过两次了,都是因为粘结不牢的原因,请教大虾们用什么粘才更牢固?
我用的是环氧树脂胶粘的,跑一段时间就会从粘结处脱落开!!!

楼主:
环氧树脂刚黏上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由于震动等多方原因,跑一段时间后就会突然脱落,这可真麻烦,往往出现后就只有救援啊,所以一直不敢在河里跑船,呵呵呵

网友A:
起码要加点短纤维丝。

网友:
先解决轴系同心度问题,再用AB胶小量粘,等重心和角度调好再适量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要加点短纤维丝。

兄弟: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怎么做???

电机座粘合的地方锉刀打毛一下,胶水与玻璃纤维丝搅拌混合使用,上胶后再封一层玻璃布。。。

网友:
你的船殼應該是不保和樹脂..用環氧黏不住是正常現象

网友:
用钢胶,淘宝上找。

网友:
我一直众和Ab 没问题

网友:
环氧树脂胶是水泥的话,短纤维丝是钢筋,我是和胶水搅在一起

网友:
内容强人好手艺,

网友:
照烟味的方法做应该没错。

网友:
“又学了一手”!

网友:
凡手摸过的地方会有微量油渍,环氧树脂是胶不牢的,最好用丙酮擦过后涂胶。